发动机上的这个槽是供拉线启动用的吗?

楼主(2005-05-24):
发动机上的这个槽是供拉线启动用的吗?

楼主:
应该用什么样的线?我试了好几种,要么一拉就断,要么更不拉不动!

网友:
也就是说空模发动机也可以用手拉启动?跟车模的一样?

楼主:
我这个是空模发动机,手都拨累了还没启动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不过要提醒一下注意安全,拿在手上面的一端绳子千万别困在手指或者手腕上,这样很危险

楼主:
szc  在 2005-5-24 11:13 AM 发表:

不知道是不是,不过要提醒一下注意安全,拿在手上面的一端绳子千万别困在手指或者手腕上,这样很危险

有道理

楼主:
经过实践发现把绳子绕在这个槽上根本拉不动,估计这个槽是放皮带的!

网友:
可以配用减速组?这个可是一大贡献哦!那样就可以带动大尺寸螺旋桨,提高拉力了~~~

网友:
皮带槽,如果看一下船模发动机就懂得用法了,因为相当一部分发动机是不带启动拉线器的,这样启动发动机就用皮带,一端勒在发动机这个槽上、另一端就勒在启动器的皮带槽上。

网友:
玩儿船还要解皮带脱裤子?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6 07:03 AM 发表:

玩儿船还要解皮带脱裤子?

网友:
“玩儿船还要解皮带脱裤子?”
??????????????
孤陋寡闻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6 07:03 AM 发表:

玩儿船还要解皮带脱裤子?

我看是想顺便下去和小船一起游游泳嘛!可以理解.

楼主:
纠正,跑题了

网友:
nemnem  在 2005-5-25 08:30 PM 发表:

皮带槽,如果看一下船模发动机就懂得用法了,因为相当一部分发动机是不带启动拉线器的,这样启动发动机就用皮带,一端勒在发动机这个槽上、另一端就勒在启动器的皮带槽上。

正解

网友:
那启动以后怎么拿下来呀?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31 09:57 AM 发表:

那启动以后怎么拿下来呀?

如果这样,启动后启动机不就变成发电机了

网友:
是啊,所以我很奇怪啊!

网友:
船模皮带有两种使用方法 一种用于直驱式驱动启动 皮带必须套在主轴上 启动后取不下来 使用不方便  另一种使用于齿轮减速传动的启动 启动后皮带可以取下
这些都是老方法了 现在 用的都是成品的手拉启动发动机或者有米点的用电启动  不过对于米不是很多的模友还是很实用的 只须买一个启动电机和电瓶就OK 了  在启动头上加一个皮圈就能用于空模发动机的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