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镍氢电池飞小暴龙啊?

楼主(2005-05-24):
哎。。。锂电池的寿命实在是太短了,经常无疾而终,令我无所适从,想考虑用比较成熟的镍氢电池代替,循环寿命要高很多了,而且价格也便宜,惟独飞行时间太短了。哪位用过的大大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把两块电池并联一起用就可以了,电流为原来的两倍,电压保持不变(10.8V)。只是重量有点大了

网友:
以同样达到锂电的一般容量下(2000mah)左右为例,镍氢只能用5号和以上的,太重,根本行不通。

要是能用,最开心的莫过于我,因为我有一个镍氢电池循环充电器,一次可以充放电4块电池,原价值15000元(真的,公家产品),现在荒废了。

[ Last edited by korg on 2005-5-24 at 22:09 ]

楼主:
台湾已经有人用KAN的1050mAh镍氢电池10节飞,可以飞5分钟,时间短了些,但可行啊!

网友:
1050mah?恐怕我们之中没有飞亚托的用这个容量的吧?

网友:
gp的电池不是有2200mah 1。5v一节的么?用10节并联不知有多重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24 11:17 PM 发表:

gp的电池不是有2200mah 1。5v一节的么?用10节并联不知有多重

那个不能大电流放电的。

楼主:
korg  在 2005-5-24 10:44 PM 发表:

1050mah?恐怕我们之中没有飞亚托的用这个容量的吧?

1050mAh 的已经接近200g的体重了,所以没办法。
但可以20C放电,而且循环寿命高达300个循环,锂电池,哎。。。。
价格才锂电池的一半,2个顶一个,值得考虑一下。

网友:
别说直机,KT3D我都用氢电飞了~~~效果很满意,重量增加不多,时间6~8分也比较满意。

电直做为一般悬停及航线练习,氢电可以的,连续飞行5~7分也能达到。

看这些飞机,多应该很熟悉,标准配置大多都是氢电哟~http://www.hobby-lobby.com/elecheli.htm

网友:
iceman  在 2005-5-25 11:33 AM 发表:

请问版大,有什么好电池推荐一下。谢谢!

目前我用在<天马模型>买KAN电池,感觉不错.

使用电压看来是最少9cell 10.8v注定了.

650mah~700mah电池重量大概100~120克.

900mah电池,大概160克左右;

1050mah电池,大概200克左右.

再高容量就要用5#电池,重量超过260克.

现在根据你的飞机重+电池重,估计下你的起飞重量.

自己选择你喜欢的组合吧.

我个人觉得650~900mah的电池比较合适,也打算这么用在我的35#上.

网友:
iceman  在 2005-5-25 12:21 PM 发表:

谢谢版大,看样子只能用900mAh的比较合适.空机重量都超过600g了,再加200g,我看飞都困难,可以用12V的10CELL吗?

不是说了嘛,最少9cell.10cell动力当然更好,只要重量可以接受就行拉.

网友:
iceman  在 2005-5-25 09:07 AM 发表:

1050mAh 的已经接近200g的体重了,所以没办法。
但可以20C放电,而且循环寿命高达300个循环,锂电池,哎。。。。
价格才锂电池的一半,2个顶一个,值得考虑一下。

我也心动啊
这样算买一组锂电=两组氢电 多带几块电池飞行时间也够了
最好还是再把机身改一下,让它加上2000mah氢电以后起飞重量700克就牛大了

网友:
自己选择你喜欢的组合吧.

我个人觉得650~900mah的电池比较合适,也打算这么用在我的35#上.

           请问版主,你的35#机电池的插头是原厂非标的吗?配电池的话接头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网友:
SKYZHANG  在 2005-5-25 03:53 PM 发表:

自己选择你喜欢的组合吧.

我个人觉得650~900mah的电池比较合适,也打算这么用在我的35#上.

           请问版主,你的35#机电池的插头是原厂非标的吗?配电池的话接头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   谢谢

呵呵,目前我的35#还在路上。电池插头10A以下用JST的插头就行,10A以上还是配田公或是T型插头。自己买来换上就可以拉~

网友:
houjydy  在 2005-5-25 12:59 PM 发表:

我在高原地区,原来我的35号用氢电650mah怎么飞也就只能离地40到50CM(原来是有刷)后来换为锂电就不一样了!

你用的是多大电压啊?如果是9.6v那和3cell离电的工作电压差了近2v哟,动力上不来并不奇怪。如果是10.8v的话应该差不是太多,电池是否性能有所下降。

网友:
刚才测试了一下,给我自制的炭纤龙肚子底下又绑了一块电池,用ele的1600mah超白金飞。电池加配重一共240克,油门比以前给大一点就起来了,没问题!油门一半多一点悬停,悬停2分钟电池电机温度不算高,超白金电池是10c放电的我没敢长时间试验了。机机用的325炭纤大桨,不加电池全重520克。

250克左右的电池看来能用,台湾有人机机重到800多克也飞了,而且我发现重了以后悬停的时候能感觉到确实稳!
250克这个重量配氢电能配个多大容量的?还有充电器用什么的好啊?而且我在rcgroup上看老外用gp3300的氢电飞eco8,说明gp的大容量电池也可以用在电直上啊。兄弟们给点建议我就上一组氢电试试了!

网友:
北京青年,因为我有ECO8,所以我来告诉你关于ECO8的问题:

ECO8起飞重量非常大,非亚托所比,我用9节3300mah镍氢,还另外用了一块油直接收电,电调加了巨型散热片,重量达到了2200克以上,一样可以飞的.

ECO8比亚托实际上大很多的,实在不能相比.如果真的要上镍氢,亚托只能用相当于7号的镍氢,5号的很困难.

网友:
还有充电器,在电子旧货市场有一些专业摄象机充电器,是专充10节镍镉/镍氢的,特别之处在于有几个接口,可以3,4组电池轮流充放电,全自动,这样一个晚上就能自动充满4组电第2天用了.

我有一台,明天上图.

楼主:
korg  在 2005-5-27 08:43 AM 发表:

北京青年,因为我有ECO8,所以我来告诉你关于ECO8的问题:

ECO8起飞重量非常大,非亚托所比,我用9节3300mah镍氢,还另外用了一块油直接收电,电调加了巨型散热片,重量达到了2200克以上,一样可以飞的.

能飞多久?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27 at 09:55 ]

网友:
iceman  在 2005-5-27 09:53 AM 发表:

能飞多久?

5分钟.540京商有刷,ELE 80A有刷电调.

楼主:
korg  在 2005-5-27 10:32 AM 发表:

5分钟.540京商有刷,ELE 80A有刷电调.

不过瘾啊!

网友:
大直还是用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