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统计一下,大家到现在在电池上一共花了多少米了?

楼主(2005-05-24):
我到现在已经花了730元了,估计在用3个月左右,又要买新电池了,这样一共是4块电池用5个月左右,用油的话应该比这还厉害吧。。。

网友A:
我到现在已经投入了2000多了。估计4个月后要补充2块

网友:
如果是同样的飞行频率的话
油机的油费肯定比你的电池费用高
除非你买的电池都是高档定级电池
比如TP2100这类的进口电池
否则电池的费用肯定低

不过还有个先决条件是有个好的充电器
否则电池非正常飞行使用而损坏的话
就没法计算了

很多模友为了省钱用低档的充电设备
这样往往会把好的电池板给冲坏了
我的电池用SWALLOW ADVANCE冲到现在
飞了5个月了就第一次买的那块电池(估计在100个起落以上)的容量下降了
其他的电池还是很好的
其实大家省了钱却买了个最大的消耗品“电池”
如果长时间的飞行的话
你买好的充电器和差的充电器的差价
绝对可以从你浪费的电池价格中赚回来
所以我的建议是充电器还是买好点的好
毕竟充电器会是你在以后的飞行中使用率最高的一个电子产品之一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5-24 at 13:57 ]

网友:
我就是准备未来投入好点的充电器 在多买几块电池!!!!!!费钱的事情

楼主:
hyf_lj  在 2005-5-24 12:53 发表:

如果是同样的飞行频率的话
油机的油费肯定比你的电池费用高
除非你买的电池都是高档定级电池
比如TP2100这类的进口电池
否则电池的费用肯定低

不过还有个先决条件是有个好的充电器
否则电池非正常飞行使用 ...

我准备买一个比较通用的好的充电器,什么电池都能冲,包括镍隔和镍氢的电池,不知道没有这种充电器的啊?

网友:
我现在用的哪个就是所有电池都可以冲的
包括电瓶都可以
我们上海这里飞直机的现在都在用
很实用的一款充电器
韩国的SWALLOW ADVANCE
不是老款的SWALLOW

网友:
飞了84次用坏2个电池,累计工作时间20小时,一共花费300元,每次飞行成本3.6元。

楼主:
iceman  在 2005-5-25 10:35 发表:

飞了84次用坏2个电池,累计工作时间20小时,一共花费300元,每次飞行成本3.6元。

啊,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啊?

网友:
tomye  在 2005-5-25 11:16 AM 发表:

啊,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啊?

最便宜的充电器,40元/个。很快你的也会如此滴。这和充电器关系不大滴。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25 at 11:30 ]

网友:
我现在用的哪个就是所有电池都可以冲的
包括电瓶都可以
我们上海这里飞直机的现在都在用
很实用的一款充电器
韩国的SWALLOW ADVANCE
不是老款的SWALLOW

请问版主:上面这款充电器价格多少、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600元左右,以前买的垃圾电池,充其量最多只能飞练习机,后来从ele买了两组韩国电芯的,150元/组,性能非常好,但4次以后炸机损坏一块,37.5元/次?贵啊

网友:
600元左右??!!!!!!!!!!!!!!!!!!!!!

网友:
我花了一千多吧,买过6块电池,现在就剩两块在服役 一块ele 一块vk
用亚拓的智能充电器冲的。现在对氢电有兴趣了。
有没有合用的10级或者15级的发动机啊?我想装在450x上试试,那样就省钱了吧。
台湾那个改成功的哥们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发动机,手拉启动还是什么?
要是手拉的就爽了,启动方便,耗油还少,飞行时间也够长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5-26 at 12:20 ]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26 12:12 PM 发表:

我花了一千多吧,买过6块电池,现在就剩两块在服役 一块ele 一块vk
用亚拓的智能充电器冲的。

请问每个电池用多少循环?很想知道.

网友:
每个电池50循环以上 具体没统计过
有的电池用的小心 循环超过100次 有的操过了 没几次就大肚子了

网友:
我飞到现在就一块电池的电容量明显下降了
其他的都很好
现在我手上是3块电池板在飞

网友:
花了500多在 百思得 买了两块,第一块还没用就由于充电器故障损坏了(至今仍未得到答复,这事商家应该负有一定责任),第二块好像也不太行了,容量明显减小了(30~40次循环)。

网友(2006-02-13):
3块,720元

网友B:
我一共买了七块电池,三块鸿飞12c2200四块20c2200.12c的以经用快200个循环了.前天开始飞航线12c的还能飞7分钟左右(这三块12c电池之前都飞的悬停飞了五个月每天每块电池用1-2次平均每次成本1.4元左右算是值了).20c的用了40次了.动力还是很好.用的充电器是亚托的后来换成德国充电器.就版主说的那种类型.个人观点.电池这东西保养跟电池的质量都很重要.

网友:
本人的电池都排在12号了  以前的6块电池 放起坏了5块  后来改了充电器  德国充电器和亚托新平衡冲 其中ele的1900 3块 现在50--60次 悬停正常  鸿飞12c 1块 20次 3d 悬停正常  20c 1块 10次  正常使用 3d没得说4分钟以上的暴力 大桨在2800以上  马上在上一块20c的鸿飞 爽歪歪  顺便说句 充电器也一样重要 就好比在好电脑 显示器是14寸的 在好的功放 dvd    音箱是100块的一样 小爆龙在好 电池是关键  电池的根本是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共买了七块电池,三块鸿飞12c2200四块20c2200.12c的以经用快200个循环了.前天开始飞航线12c的还能飞7分钟左右(这三块12c电池之前都飞的悬停飞了五个月每天每块电池用1-2次平均每次成本1.4元左右算是值了).20c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现在已经投入了2000多了。估计4个月后要补充2块

飞了多久了?

网友:
3J买的1800 8C在650G的400上,每块电池不底于150次,每次到电调保护为止,1块飞悬停8分钟,1块加热后悬停7分钟.

网友(2006-03-26):
我4块用了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