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飞直线(在固定高度)有没技术要领啊??

楼主(2005-05-24):
偶感觉转弯技术还容易掌握,可空中飞直线总是飞不好,请教技术要领??

网友A:
调节飞机调节好是第一条

网友B:
俺也飞不成直线

网友C:
G2视角太窄,在显示器上面看还是没有很强的立体感,比较难飞直。真飞的时候大概好些。

网友A:
真飞行的时候好一点点咯

网友D:
把视线调成看地面,然后开个小窗放大看飞机,飞上天的时候注意调好微调先让飞机在空中进入不用调都能直线平飞的状态,然后主要关注幅翼和升降,如果不行再看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