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报告

楼主(2005-05-24):
就我做的那个KT机,上32引擎的那个,那天去飞你们别说,还真不含糊,弄的尘土满天飞,全油门。在地上跑了3圈愣是没飞起来??晕~~~由于没飞起来也就不上图了。等能飞起来在上图吧省的丢人。(正在查找原因)

网友:
主翼没迎角吧!

楼主:
有迎角呀。原来是哪个说的会和火jian一样?怎么没有。现在和汽车一样。郁闷,哪出了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太贵重了吧?呵呵~

网友:
会不会头太重

楼主:
venusboys  在 2005-5-24 03:44 PM 发表:

可能是太贵重了吧?呵呵~

也不是呀,才1700K呀不过跑的到是飞快。象地老鼠。弄的满天的尘土。

网友:
哈哈,地老鼠,哈哈

你附近没有航模爱好者呀?让人家帮你看看嘛!

网友:
机翼的迎角不对吧

网友:
我怀疑是平尾的问题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4 04:03 PM 发表:

我怀疑是平尾的问题

我怀疑是飞机的问题!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5-24 at 16:16 ]

网友:
重心测了吗?上图吧!省得叫大家猜!

网友:
全部都有问题`~:(

楼主:
等我过两天借来相机再上图哦我估计是引擎的油针没调好,虽然开到最大,但没到最高转速。

网友:
加油哦,等着看你飞起来

网友:
。。。。。既然已经飞快乐,应该就可以飞起来,起飞速度很低的

网友:
因该把标题改成    试跑报告~~

网友:
moto  在 2005-5-24 04:30 PM 发表:

因该把标题改成    试跑报告~~

网友:
我的小金星用GMS32的发动机起飞重量为2000G,你1700G应该没问题。

楼主:
试了一下,初步判断为油针没调好。准备再次试飞。

网友:
跟油针应该关系不大,既然在地面跑得特别快,肯定可以飞起来的

你是不是不知道起飞要拉杆?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25 12:17 PM 发表:

跟油针应该关系不大,既然在地面跑得特别快,肯定可以飞起来的

你是不是不知道起飞要拉杆?

你觉的我真那么笨?

网友:
3dhx  在 2005-5-24 06:30 PM 发表:

我的小金星用GMS32的发动机起飞重量为2000G,你1700G应该没问题。

没的那么重哦,我的那个网讯25才2KG,小金星要轻些

网友:
我的F3A 2000克,36发动机,拉力超过重量~

网友:
dituyu2000  在 2005-5-26 10:23 PM 发表:

没的那么重哦,我的那个网讯25才2KG,小金星要轻些

修补多次,变重了,弹簧称称的哈。

网友:
cgopen  在 2005-5-25 12:47 发表:

你觉的我真那么笨?

网友:
你的翼形不对,在机翼最高点以后的气流分离了(乱流),所以没有升力产生也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你的机翼下玄没有翼形(弧形)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如果你的翼尖和前缘没有封闭的话也是不行地。

网友:
gary  在 2005-5-28 03:32 PM 发表:

你的机翼下玄没有翼形(弧形)

平板机翼都可以飞起来,可能是安装角为负值了。还有:是不是浆没用对哦,我今天切飞,由于没浆了,32的发动机换装了一个11*4.5的奖,转速明显上不去,飞行中拉力反而比用9*6的浆小很多,飞的哪个慢哦。

楼主:
gary  在 2005-5-28 03:32 PM 发表:

你的机翼下玄没有翼形(弧形)

这个图里的机翼已经被换掉了。他们说强度不够。我用10*6的浆

网友:
把照片上上来,大家才好给你分析问题出在那里。
停机角太小了也不好飞,还有1700g的用32可以飞,如果做3D,建议 用40以上的

楼主:
飞机拆散架了改天上图

网友:
cgopen  在 2005-5-24 15:37 发表:

就我做的那个KT机,上32引擎的那个,那天去飞你们别说,还真不含糊,弄的尘土满天飞,全油门。在地上跑了3圈愣是没飞起来??晕~~~由于没飞起来也就不上图了。等能飞起来在上图吧省的丢人。(正在查找原因)

1、重心一定要准。

2、关于拉力问题,你可以测试一下,用绳子绑住飞机最牢固的地方,绳子另一头绑一弹簧秤,然后着车,全风门时观察弹簧秤读数,就可以大致知道机子的拉力,记着换不同的浆来试,总会找到原因的。

73!

网友:
水箱。。。。人家不是HAM。。。。你73干吗

BG4BXI/1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6-7 20:38 发表:

水箱。。。。人家不是HAM。。。。你73干吗

BG4BXI/1

哈哈,我一句 73 就可以把网内的 HAM友给钓出来了!(比如你,嘻嘻)

呼号申请中,应该是 BG7***,到手后再通知,平时在144.600守侯,希望有机会通联。

网友:
144,就够呛了,你没看我是/1嘛!要是29。6或者短波其他波段还可以~~~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6-8 10:43 发表:

144,就够呛了,你没看我是/1嘛!要是29。6或者短波其他波段还可以~~~

你多数在 29.6 守侯吗?这一段干扰大吗?我手头有一台 27MHZ 的,看能不能改上去。

网友A:
我平时不开,需要联络,事先预约,预约电话 1234567~

网友B:
希望你早点能飞起来,不过KT版做油机好像强度不太够啊,不用飞到空中解体啊。KT版是很容易发生这种事的。

网友A:
所以我说要用玻璃纤维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