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ABAO的4IN1板那个元件最容易坏

楼主(2005-05-24):
请问JABAO的4IN1板那个元件最容易坏?

网友A:
只要电池不接反,飞的时候摔得不重就不怎么坏,不过有时候电机短路或卡死可能会把场效应管烧坏了.

网友:
另外只要大桨和尾桨被卡住的时候及时收油门,一般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