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经验的朋友几个问题?

楼主(2005-05-24):
我制作了一架飞机:木制仓身,泡沫塑料翅膀是一架商品油空机改的。翼展90CM机身长60CM。用的是ELE的普及型外转子为动力,17A无刷电调,目前不加电池起落架重370克,原配起落架太重了有50克。我的问题是手头上没有合适的电池组,只有一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包,里面有8节18650型锂电是好的,我用它们作了两组电池组,分别是两串两并,重180克。由于18650型锂电内阻狠大,满油门时电流只有6A端电压也只有6V,但可维持20分钟以上时间,请问这样的状态能否带起这架飞机?也就是说ELE的普及型外转子+9050浆在6V6A下产生的推力能否飞起全重550克—600克的飞机?
最重要的是我从未飞过任何一种遥控飞机,身边也没老手可带我,我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才能找到开阔地!请告诉我怎样以最小的代价起飞这架飞机?我希望别告诉我先飞翼龙或先练G2!谢谢大家!

网友:
问题是:最好飞的飞机,如果你不练模拟器,第一次飞起来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按照你现在的状况来看,飞起来有些困难,可以尝试换8040或者,7060的桨看看,这样电流会小一些
如果你把飞机不开动力,全配置平着扔出去,可以滑翔,那飞起来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田王老汉  在 2005-5-24 05:51 PM 发表:

我制作了一架飞机:木制仓身,泡沫塑料翅膀是一架商品油空机改的。翼展90CM机身长60CM。用的是ELE的普及型外转子为动力,17A无刷电调,目前不加电池起落架重370克,原配起落架太重了有50克。我的问题是手头上没有 ...

按你说的这些配置(主要是电池),飞600克的飞机肯定难飞,况且你还没飞过飞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电池。ELE的1000MAH15C锂电也只有40几克,即使你用9寸桨,放电电流也可以满足,这样起飞重量在460克左右,会很好飞的。玩电动电池的钱可不能省哦!

网友:
还是每一个...先练...在自己做...
但首先要飞模拟器啊..

网友:
不用练G2,练FMS就行。

保证10个小时以上的FMS练习。保证在模拟器里最好飞的飞机能正常起降。否则只有一个结局,炸机。(不排除在炸机之前先醉机的可能)

楼主:
我的遥控器没有教练接口,恐怕无法先练模拟器!请问如果飞机可以全油门垂直吊起,在紧急情况下能否用打满升舵的方法使机头朝上来挽救?
我是搞电子工作的,是山地车爱好者,这一行刚入门,如果想法错误请勿见怪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对阿....fms也可以,..用键盘先找找感觉啊,....
先分清左右.再说.....

网友:
既然你是搞电子的,动手加装一个模拟器接口还不是跟玩似的?

网友:
田王老汉  在 2005-5-24 10:18 PM 发表:

我的遥控器没有教练接口,恐怕无法先练模拟器!请问如果飞机可以全油门垂直吊起,在紧急情况下能否用打满升舵的方法使机头朝上来挽救?
我是搞电子工作的,是山地车爱好者,这一行刚入门,如果想法错误请勿见怪多 ...

你那成3d了,你的尾舵没有那么灵敏吧?

网友:
田王老汉  在 2005-5-24 22:18 发表:

我的遥控器没有教练接口,恐怕无法先练模拟器!请问如果飞机可以全油门垂直吊起,在紧急情况下能否用打满升舵的方法使机头朝上来挽救?
我是搞电子工作的,是山地车爱好者,这一行刚入门,如果想法错误请勿见怪多 ...

大动力满升舵的结果很可能是后空翻后坠地。

整个动力部分和机身全毁。

网友:
aimo  在 2005-5-25 08:58 发表:

还有一个降落办法,尽量把速度降低高度降低,关动力,找人去抓飞机,肯定比坠毁强,哈哈,不过要跑的快才好

如果能做到这点就不会坠毁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25 09:09 AM 发表:

如果能做到这点就不会坠毁了

这倒是,俺到现在还没手接降落过。。。

网友:
楼主的情况,还是换电池吧。
如果要省钱,可以买镍氢的,9.6V1100mah的,重量相差不大,170克,但是电流绝对不会是区区6A,动力应该够了。

对新手来说,动力不足的飞机是很难飞的。
BTW:我也是新手,不过感觉楼主的手比我更新。

楼主:
多谢大家指点!我已为飞机加装了螺旋浆及发动机保护装置,大家帮我看看会不会有效?准备星期天找一片麦田试飞,但愿麦子还未收割!

网友:
机子做得不错,不过最好是有人带。
上天了再交给你找感觉。

网友:
飞机不错,皮筋有弱吧?紧点最好
副翼好大,而且还是下单翼的,初次试飞。。。俺不敢说了

网友:
电机的固定太弱了吧,机翼无上仰无后掠,稳定性低不易控制,没人带别飞了

网友:
浆保护器前面露出的轴部分太长了吧~~ 落地的一瞬间怕是地浆不能从轴里跑出来~~ 电机固定有点让人担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