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3D的接收机能改频吗?

楼主(2005-05-24):
ESKY的电子设备还不错。
大概看了看电路,接收机其实就是个定频的收音机。
想把ESKY3D的72兆接收机改为36兆的。设定初步方案如下,跟大伙讨论讨论:
首先换接收晶振为36兆,然后将接收前端的谐振滤波变压器参数改变到36兆(换谐振电容为原来4倍,或者重绕电感为原来4倍感抗),这样该可以了吧。
可惜手头没扫频仪,否则改起来就方便了。

[ Last edited by 小刀 on 2005-5-24 at 19:58 ]

楼主:
研究了一下电路,接收天线连在滤波变压器1的初级,无谐振电容,1的次级有一个谐振电容,换成原来的4倍基本上就是在36兆左右了。1滤波后的信号经场效应管放大后,送给滤波变压器2。变压器2初级有个谐振电容,同样换为原来的4倍,2的次级没电容,将信号耦合给31136集成块(东芝的无绳电话芯片)处理。
总的来说,换2个电容就并调整磁芯,同时换成36接收兆晶振(与配对发射晶体有固定455K中频差异)应该可以了,改成功是没问题的。
但是需要进行频率调整,相关的调试设备,如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很不好找。
要是还在学校就好了,设备多的是。
有感兴趣的模友,一起交流。

[ Last edited by 小刀 on 2005-5-25 at 23:11 ]

网友:
有设备是可以改,如果没有设备我看还是算了。就算勉强可以接受,遥控距离也不会很远

网友A(2012-05-28):
小刀说的有理!

小刀说的有理!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刀说的有理!好好学习学习!

原来又是个挖坟的,难怪标题会有ESKY3D这么陌生又熟悉的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