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5-24):
我的电直接收机坏了,量电源板输出到接收电路的电压为1。5V,是否正常,正常值是多少(也就是接收机的工作电压)

网友A:
看是什么机器了,有的直接接动力电池,有的单配专用电池,5-12V都有,1.5确实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