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IN1板如何接电调?有图,高手指点

楼主(2005-05-24):
这是块JABO的4IN1板,怎样接无刷电调?高手请具体指点,谢谢了

网友:
俩字,没戏
4合1板什么都没法接,打消这念头吧!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我刚才把ESKY的四合一接上无刷了。具体就是商城上的

主要是油门并联,电源并联,其它都不变。

网友:
商城有办法把4合一接无刷吗?CHUJIAN兄,给贴个地址呗,十分感谢啊!另外你知道如何把4合一板接CO-PILOT吗?

网友: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1040603a.htm

另外四合一不就是接收机,混控,陀螺,调速 嘛?
我的ESKY是分开的,拆开就是3合一外加一个接收机

我想你们的也差不多可以的把,就两个并联,油门,电源,主马达那根线拔掉,不用了(都无刷了,有刷的丢了),尾马达还是这么接.

然后调节混控和陀螺仪就可以了.

网友:
佳宝的是全部一体化的,尾桨直接通过集成的压电陀螺传感器,用一个4410场效应集成块输出电流给尾电机。我原来有这种板,不用想了,没法接。
除非你懂电子,用示波器找出尾桨部分的pwm信号源。
chujian别误导人家呦,楼主的是佳宝,和esky、雷鸟都不一样的哦

网友:
谢谢两位大哥啊!JABO4合一一点开发价值都没有,真是垃圾电路!
两位大哥有用过CO-PILOT的吗,就是红外平衡仪,我想弄一个,不知道4合一是否能用,能给点指点吗?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25 02:12 PM 发表:

佳宝的是全部一体化的,尾桨直接通过集成的压电陀螺传感器,用一个4410场效应集成块输出电流给尾电机。我原来有这种板,不用想了,没法接。
除非你懂电子,用示波器找出尾桨部分的pwm信号源。
chujian别误导人家 ...

哦,我没看到过JIABO,我以为差不多的,哈哈.

真的误人子弟了.

网友:
njhn  在 2005-5-25 04:07 PM 发表:

谢谢两位大哥啊!JABO4合一一点开发价值都没有,真是垃圾电路!
两位大哥有用过CO-PILOT的吗,就是红外平衡仪,我想弄一个,不知道4合一是否能用,能给点指点吗?

平衡仪没用过,但是知道肯定没法接在4in1板上。那个板没法进行任何功能扩展!我当年就是一气之下买了个ff9。
平衡仪是连接在接收机上的,但是佳宝的四合一板接收机部分是内置,所以。。。。。。。
最后建议,想玩的爽,买分立设备,好的遥控器!这样投资不会浪费,以后出什么新机了买个空机就能飞,性能还好。尤其是高档直升机或飞特技,对遥控器非常非常依赖。建议你把买平衡仪的钱省下来买个好遥控,比如ff9之类的,绝对爽!

楼主:
我想拿JABO这块做个实践,它中周坏了,想弄成功后给新买的小雷傲的4IN1接无刷,看来是不行了,小雷傲一共才30CM长,都单独配设备它就飞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