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IN1板如何接电调?有图,高手指点

楼主(2005-05-24):
这是块JABO的4IN1板,怎样接无刷电调?高手请具体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只要能找到混控的信号输出就行,但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建议别改了,很容易弄坏板子。

楼主:
这板子已经有毛病了,中周完了,拿它当实验品了

网友B:
没戏改不了,它是做在一起的

网友C:
小神廷4#跟e-sky 3d 4IN1板可以改而且改成無刷尾馬達直驅飛起來更穩好飞可暴力飛行,我是台北飞友,改天補照片來跟大家分享 其他款四合一板也都可改。
今日6/13補上圖來了.圖中為e-sky新機型改成尾翼軸動,效果不錯飛喔,改尾翼CD ROM無刷超好飞,又暴力,改天再補尾翼CD ROM無刷 圖片
[ Last edited by giorgior on 2005-6-12 at 23:55 ]

网友D(2005-09-13):
4 合 一 改裝
Hi 大大
請問現在有沒有出售 ?
價格多少 ?
購買地點 ?]
謝謝 !

网友E:
简单能改!很简单!手上没东西,有东西帮你看看就知道了,告诉你从他的MCU的几个腿做文章,找出油门和微桨控制腿,拉出一根线来就OK了!很简单超级简单!,再找到电源和地接出来就可以了!及其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