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O主轴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5-05-24):
昨天飞的时候打浆猛打到树上,桨没事,可是主轴里边不知是什么断了似的,不紧了,用手可以拉动主轴,幅度可达1CM左右。推油门时,大桨转速忽高忽低,尾巴也跟着乱转,根本无法控制了,大家有没遇到这种情况?还能修吗?

网友A:
主轴上的限位器松了把

楼主:
限位器在主轴里边吗?怎么拆呀?可否说详细点,多谢!

网友B:
就是那个住轴上的固定环,上面有六脚的螺丝,要不就是你的主轴接旋翼头那部分的固定栓豁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