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点怎样降落?

楼主(2005-05-24):
老是不会降落,请指点?
有诀窍没?

网友:
你是西安的???我也是...加我
qq195369967...
先让飞机慢下来再说...后轮先着的

网友:
先要会超低空(1--2米高),低速通场(怠速,临界失速),对准跑道控制飞机水平飞过!飞熟了再把高度放低点,速度再慢一点,接地前拉住杆就行了。

网友:
简单得很,第一要远一点对正跑道,然后降低油门,慢慢把速度和高度降低下来,然后距离地面1米左右拉平,就这样子咯,略微抬头也好~

网友:
对已会的人来说,说起很容易,新人做起来很难的。
还是自己多飞几次、多断几根浆、多炸几次机,说不准哪天你一到场地上飞行,你突然发现,哇,已经会降落了也!!!

网友:
首先练习通场,在一定的高度练习对齐跑道,控制方向、速度。
然后练习低空通常,进一步模拟降落的速度、方向。
再尝试降落,当发现对不齐跑道或者速度过快、过慢时,别急着降下来,你应该重新拉杆让飞机飞起来再重新降落,耐心点,一圈不行两圈,两圈不行三圈,直到成功为止,降落不难!我以前第一次接触油机的时候,一次降落成功。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观摩老手降落,是学会降落得最佳捷径!对于老手来说也不是每次都降落得十分漂亮!

网友:
和后3点一样,呵呵

网友:
szc  在 2005-5-25 08:33 发表:

首先练习通场,在一定的高度练习对齐跑道,控制方向、速度。
然后练习低空通常,进一步模拟降落的速度、方向。
再尝试降落,当发现对不齐跑道或者速度过快、过慢时,别急着降下来,你应该重新拉杆让飞机飞起来再 ...

你是天才~

网友:
我飞的时候压根儿没有打算很准确地降落在跑道上面……

网友:
所以你很准确的撞到了水泥地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