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CCPM改装件(多图!!!)

楼主(2005-05-24):
老外的CCPM改装件(多图!!!)不过听说使用的铝材太软,不耐用!但构思不错啊!

网友:
确实,主轴应力过于集中了,如果摔机的话主轴传递的冲击全都集中在框架的几个点上,铝合金框架容易变形。不是材料的关系,是设计的因素。主轴那么长,如果摔机的话杠杆原理产生的力矩非常大,应力全集中在主轴下端附近。估计一下那个铝合金框架就完蛋了。而且他这么弄重量也减不下多少,唯独舵机的安装位置比较可取,舵机这么装,十字盘的运动最顺畅。我改的ccpm也是这么放舵机的,但是比图片上这个结构结实

楼主:
舵机安装孔只用了2个,估计不结实,另外要考虑装防滚架。哈哈!青年:这个好象还要好啊!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5-25 at 13:12 ]

网友:
这个和我的差不多呀,但是不知道他的舵机怎么放置的,ccpm放舵机还是有点讲究,放不好十字盘运动就不顺畅。我做的那个和gaonel在电脑上模拟了一下午,最后才找到比较理想的方案,实际做出来效果也很好。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25 02:18 PM 发表:

这个和我的差不多呀,但是不知道他的舵机怎么放置的,ccpm放舵机还是有点讲究,放不好十字盘运动就不顺畅。我做的那个和gaonel在电脑上模拟了一下午,最后才找到比较理想的方案,实际做出来效果也很好。

请看:

网友:
这样啊,这种方式和我电脑上设计的第一版一样,并不理想!当执行了比较大的螺距动作以后打副翼和升降舵,几个舵面之间会有一些干涉。这是由于舵机摇臂和十字盘运动弧线不匹配造成的。
我第一版这个问题还是gaonel来我家给发现的,后来上电脑一模拟,果然有问题!后来改成根第一张图片类似的方式就ok了

网友:
再改下去我真的不认识这个飞机是450还是其他的飞机了
有机会一定到北京去拜访一下青年
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