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2

楼主(2005-05-24):
请求指导:
1,FUTABA PA-2 产品推荐书称为"飞行安定装置(PILOT ASSIST LINK FOR AIRPLANE)飞机用",可用于直升机吗?
2,他与本网站讨论很多的CO-PILOT红外平衡器有何不同?
MZJ

网友A:
PA-2直机是不能用的,PA-2是通过光线来保持飞机平衡的

网友B:
我的飞机装了一,就是上天没赶打开,主要是 升降舵的基准不好调,后来又搞了个352试了几次。

网友C:
一郎好,你的意思是PA-2是通过可见光不是红外线?但一些网站上标注PA-2是红外光的.如果是可见光就彻底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