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讨论下浮桶问题

楼主(2005-05-25):
本打算用4只2升可乐瓶尾尾对接,按装40CC靶机起落架下,在水面起飞,不知可行否?不对地方请弟兄包含

网友A:
没断阶 飞不起来

楼主:
你好;谢谢指教

网友B:
阻力,重心都无法平衡。

网友C:
关键是很难滑起来

网友D:
我用这个方法做过了,我3天喝了16瓶大炮!做了2套,没一个能跑,跑快点桨就打水了

网友C:
左右浮筒不对称行吗?我今天收到了异想天开的浮筒,做工还可以,但是重量左右相差50克,1/6。。。

网友A:
你不是要做 滑行艇么 我把重量都给你配好拉 如果觉得重 把 螺丝下面的配重铅 拆卸了就一样了
配种铅块啊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