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T-REX450X的电机温度太高

楼主(2005-05-25):
我朋友的亚拓T-REX450X是我安装和调试的,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机温度太高,我个人认为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1\ 是电机本来负荷重;    2\ 就是机架设计不太合理.
    第2个原因我认为亚拓的机架上安装惦记的地方不单是要开出电机的安装螺丝孔,还要开出电机的散热孔,因为亚拓电机有内部的空气对流

就是图中打了圆圈的地方要开出电机的散热孔

[ Last edited by model40 on 2005-5-26 at 06:12 ]

网友:
我也想在机架上开散热孔但又怕影响那里的强度,所以热就热吧,反正人家都这么飞的。
等电机不行了,再买别的厂家电机换上。

网友:
开孔当然好,但会降低安装支架的强度,而且它可以从侧面吸气的,但是效率要低很多。

网友:
这个散热不错,可惜是有刷的电机,而且是550级别的。

网友:
想办法装个风冷系统,不知可行不?可以用手机上的小马达啊!

网友:
遥控汽车  在 2005-5-25 09:07 AM 发表:

想办法装个风冷系统,不知可行不?可以用手机上的小马达啊!

当然可以,但是手机的电机功率也太小了,帮助不大,因为耗散功率高达40W左右。

楼主:
6cg  在 2005-5-25 08:45 AM 发表:

我也想在机架上开散热孔但又怕影响那里的强度,所以热就热吧,反正人家都这么飞的。
等电机不行了,再买别的厂家电机换上。

这位模友的观点和我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这里是边疆地区,一来经济不发达,二来交通不便,EMS都要五天;所以还是想办法解决散热的办法来得实惠.

网友:
用这个电机试试420LF無刷馬達(3200KV)

●特点说明:
1.全新进化高效率省电马达,效率高达80%。
2.全金属高速CNC精密加工。
3.线圈采标准化自动绕线生产,低KV规格误差!。
4.特殊风扇型转子设计,可有效降低马达负载运转温度(负载运转外壳温度45-55度低温升!测试环境温度20度)。
5.重量轻,效率高,使用寿命长。
●輸入電壓:DC7.4~14.8V
●最大耐電流:25A
●最大輸出功率:約290W
●KV值:3200KV
●尺寸:軸3.17x27.5x33mm
●重量:約64g

[ Last edited by 遥控汽车 on 2005-5-25 at 17:43 ]

网友:
iceman  在 2005-5-25 08:47 AM 发表:

开孔当然好,但会降低安装支架的强度,而且它可以从侧面吸气的,但是效率要低很多。

我所的办法是:
    (1)更换两支电动机安装螺丝(最好找两支比原螺丝长2-3mm左右的内六角螺丝)
    (2)在装电动机时、在电动机与机架之间加垫每边4-5个Φ3mm平面垫圈(视平面垫圈的厚度而定、使其总厚度约2-3mm左右、使电动机与机架之间有一空隙使空气对流散热。)效果不错。
    但注意:垫圈不能太厚!(应在2mm左右为好)在不影响安装的前题下尽选用平面直径大些垫圈、(弹簧介子不适合)以保正电动机与机架应有的接触面。如太大的距离会使电动机的轴不够长,太小的接触面会造成电动机安装不牢)。

网友:
转网友们使用感受420LF無刷馬達(3200KV)
之前是用315木槳,2500KV/15T停旋約9A,現在3200KV/13T停旋約7.5A,電流有下降喔!
尤其是馬達溫度可以用手摸不會燙,之前2500KV連碰都不敢碰! (沒測試儀器,用肉體去感覺)
在來是開IDLE有點小噴的感覺肯定比以前有力!不用飛的老高在翻,低低的就可以了喔!  改天在試試15T看看可能會更棒喔!
小弟一點心得跟大家分享!

楼主:
遥控汽车  在 2005-5-25 04:45 PM 发表:

用这个电机试试420LF無刷馬達(3200KV)

●特点说明:
1.全新进化高效率省电马 ...

大慨要多少钱一个?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装个散热片会有用。我装了一个原来升级佳宝用的370散热片,大小正合适还便宜,散热片和电机之间最好图上导热硅脂,实际使用感觉至少能降温20%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5-25 08:42 PM 发表:

装个散热片会有用。我装了一个原来升级佳宝用的370散热片,大小正合适还便宜,散热片和电机之间最好图上导热硅脂,实际使用感觉至少能降温20%

佳宝用的370散热片可以用在400型的电机上?

网友:
model40  在 2005-5-25 11:27 PM 发表:

佳宝用的370散热片可以用在400型的电机上?

是的!能用!严丝合缝!用不了你找我算帐

楼主:
我觉得还是要在主机架上开孔好点,因为电机产生热量的地方是转子上的绕组,如果有空气流过,要比热量传到外壳再到散热器要来得快些.

网友:
用不着这样 电机发热是正常的 飞个10分钟左右就休息一下 电机寿命 一样长久 我买的ele的kv3000 自带散热 嘿嘿

网友:
其实现在套装中的400LF2800KV里面带有散热风扇的
没有比较再给电机散热的
当然加了散热片就更理想了
个人一直觉的在机身上开孔不是个合理的方法
机身在设计时就考虑到这些了
开孔后反而会减低飞机机身的强度

网友:
确实,塑料机身开孔不是好方法

网友:
不如把电机的外壳开几个天窗把热量散出来可能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