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遥控电动练习机,不知道要几个舵机??????

楼主(2005-05-25):
玻璃钢遥控电动练习机

    玻璃钢遥控电动练习机飞机,外形与翼龙相同,但更轻,飞行性能更好!机身为玻璃钢,耐摔!初学者合适,翼展980mm,套装带动力组,浆,装机配件。

这是三军的宣传
不知道要几个舵机??????

网友:
两舵机一电调呗,这样子又不象带副翼

网友:
司令  在 2005-5-25 08:24 发表:

玻璃钢遥控电动练习机

    玻璃钢遥控电动练习机飞机,外形与翼龙相同,但更轻,飞行性能更好!机身为玻璃钢,耐摔!初学者合适,翼展980mm,套装带动力组,浆,装机配件。
http://photo.5imx.com/up/05 ...

玻璃钢,并不耐摔

修补也不好说....

网友:
看起来更像电滑。

机头的形状似乎应该加上罩才好。

网友:
沧狼  在 2005-5-25 08:38 AM 发表:

玻璃钢,并不耐摔

修补也不好说....

支持!

网友:
吹塑的好~`

网友:
构架机翼,玻璃钢机身的飞机不错,但是和翼龙相比,并不耐摔,新手飞的时候要小心一些,飞机用2个舵机就行了

网友:
玻璃钢想要耐摔就要用复合结构,单单一层薄的玻璃钢,根本不耐摔!远不如同样重量的塑料

网友:
报告司令,共军说两个舵机足够了

网友:
为什么玻璃钢不耐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