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为什么35号机电池容易充暴了

楼主(2005-05-25):
买了万用表,对35号充电器的电压进行了测量,居然高达19.5V,即使35号机是9节AAA电池串联,每节电池的截止电压也超过2V了,不充暴才怪呢,如果我们可以换用一个12V的变压器,充暴的可能性就少很多了!

网友:
硬件学堂  在 2005-5-25 08:28 AM 发表:

买了万用表,对35号充电器的电压进行了测量,居然高达19.5V,即使35号机是9节AAA电池串联,每节电池的截止电压也超过2V了,不充暴才怪呢,如果我们可以换用一个12V的变压器,充暴的可能性就少很多了!

不是这样识别的。。。我充电器直接输出电压也就是没插上电池的时候是27V,。。。。

插上电池后就正常啦。

充爆好象不太可能吧,充电器一般点的都带个冲满自停的

网友:
5imx说明上都说了充电器有问题,楼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