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哪位能给个G2用450飞机下载

楼主(2005-05-25):
麻烦哪位能给个G2用450飞机下载,以前的连接下不了,谢谢!

网友:
我只有Reflex的450,你要吗?

楼主:
谢谢!
已经下了。

网友:
tomye  在 2005-5-25 11:24 AM 发表:

我只有Reflex的450,你要吗?

Reflex450的我也有,不过好象不太好用,一开始就机头向前冲直到摔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网友:
houjydy  在 2005-5-25 01:36 PM 发表:

Reflex450的我也有,不过好象不太好用,一开始就机头向前冲直到摔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我用Reflex 飞450 ,感觉很好呀! 是不是你的遥控器设置有问题?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

网友:
houjydy  在 2005-5-25 01:36 PM 发表:

Reflex450的我也有,不过好象不太好用,一开始就机头向前冲直到摔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我也是!!
应该怎么办呀????
我用的是ESKY四通的遥控!!!

网友(2005-06-24):
下了G2的,安装好了以后,启动老显示电池错误!!!
怎么回事呀???????

网友:
jiac  在 2005-5-26 02:05 PM 发表:

我用Reflex 飞450 ,感觉很好呀! 是不是你的遥控器设置有问题?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

我用9X2的有问题。

网友:
我怎么下载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