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5-05-25):
我用的是OS3热火头,但我用2节1号电池,没用两下就没电了,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呀?或有什么好的替代品吗?谢谢

网友:
蓄电池,镍镉电池,他们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gyro  在 2005-5-25 11:35 AM 发表:

蓄电池,镍镉电池,他们都是这么用的

可否具体点,顺便说说在哪有的卖??多钱呢?

网友:
镍镉电池你都不知道?

网友:
用一节镍氢2#最好是1#充电电池1.2V。

网友:
我用普通1#电池三节并联,起码点了五十次火了,现在用来接火头还是蛮红。

楼主:
superliuliu  在 2005-5-25 06:07 PM 发表:

我用普通1#电池三节并联,起码点了五十次火了,现在用来接火头还是蛮红。

是并连不是串联??

网友:
你用的一号电池肯定不怎么样。找好一点的电池,关联加大电流,串联加电压,

网友:
千万不要串联!!!

楼主:
可是我串联2节普通的(就那种华太的)也行呀,就是极为不耐用。点个3~4次就报废了。到底是串还是并?具体说说

网友:
当然是并联!!!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5-26 12:36 PM 发表:

当然是并联!!!

那我并上3节为什么不是很红?

网友:
电池很差,另外红的定义大概你误解了,不是鸡血的红色,也不是消防车的红色,哈哈~~~

网友:
火头的额定电压是1.5V,电流是3A,用单格铅酸蓄电池(2V)要加一段两米长的导线来降压!用普通锌锰电池要多个并联!因为锌锰电池内阻很大,所以不能提供大电流,所以必须多个并联!内阻减小!电压不变!电流相加!
    你幸亏是用锌锰电池!要用镍镉电池串联你的火头就烧了!
    火头点亮的颜色应是“亮红色”也有称“橙红色”“橘红色”!绝不可进入“黄红色”!火头并不是光靠热量来电燃混合气的,他的和金金属丝有“催化作用”!太高的温度会加速金属的氧化而失去崔化作用,而失效(并不是烧断了才失效)!

[ Last edited by zongqing52 on 2005-5-26 at 15:09 ]

网友:
经常的,也会烧断~~~尤其是淹死的时候~~~

楼主:
zongqing52  在 2005-5-26 02:56 PM 发表:

火头的额定电压是1.5V,电流是3A,用单格铅酸蓄电池(2V)要加一段两米长的导线来降压!用普通锌锰电池要多个并联!因为锌锰电池内阻很大,所以不能提供大电流,所以必须多个并联!内阻减小!电压不变!电流相加!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