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气发生器

楼主(2005-05-25):
购买的飞艇就要到了,抽时间作了个可控的氢气发生器
模友们来看看

材料:
广口瓶一个(带盖子的罐头瓶就可以)
细铜管4公分的两根
粗铜丝30公分(从电线里抽)
盐酸
锌片
硅胶管

在广口瓶的盖子上打两个小孔 把两根铜管焊在上边
然后把锌片用粗铜丝的一端绑上 另一端穿进盖子上的一个铜管
在用一小截硅胶管套在铜管上用扎带把口扎紧 注意密封
这样锌片就可以通过粗铜丝来控制高度
最后在瓶子里倒入稀盐酸(半瓶就行了) 把盖子盖紧就可以了
需要氢气时 把粗铜丝向下一推 不需要时把粗铜丝拉上来
另一个细铜管用来出氢气 是不是很方便

网友:
我也有差不多这样的构思,就是买不到锌粒。一瓶要20块,没必要,想用铁试试,只是慢一点。

网友:
呵呵,我也买了飞艇

网友:
我记得中学有这个实验 有个专用的玻璃器皿是发生气体的
化学店应该有卖

楼主:
实验室里用的叫启普发生器 好几十块呢 没必要买一个把
找几节普通费干电池 外边的皮子就是锌的

网友:
找个1元的可乐瓶行不行??

网友:
ltt4511  在 2005-5-25 02:29 PM 发表:

我也有差不多这样的构思,就是买不到锌粒。一瓶要20块,没必要,想用铁试试,只是慢一点。

找些费电池拆些锌片就行了嘛,不用钱。

网友:
最好上个图看看啦!!

网友:
要注意安全

网友:
哈哈,用这个办法要急死人那。

网友:
压力大了瓶子会不会炸啊?

网友:
不支持这样做,氢气要是飞艇漏气的话,然后马达产生火花。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超级坦克  在 2005-5-26 06:26 PM 发表:

不支持这样做,氢气要是飞艇漏气的话,然后马达产生火花。可不是闹着玩的~!!

恐怖

网友:
呵呵~,小心飞着飞着就成了麻花脸

网友:
tcaxc  在 2005-5-25 03:15 PM 发表:

实验室里用的叫启普发生器 好几十块呢 没必要买一个把
找几节普通费干电池 外边的皮子就是锌的

处理好尸体,不然污染就大了

网友:
充天然气 啊  天然气飞不起来吗???

网友: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天然气的……
还是充氢气比较现实
如果能弄到氦气那就是最好的了……

网友:
BTYYY  在 2005-5-27 05:17 PM 发表:

充天然气 啊  天然气飞不起来吗???

呵呵!你这么蠢啊!天然气比重大,是向低处流动的,你拿个打火机往杯里倒气,然后再点燃一下试试~~~~H轰~~~~~危险!!!!!!!别怪我啊

网友(2005-08-24):
电解水会很安全,而且调整好了也不是很慢。

网友:
"制氢气---电解,电源正极接个铅笔芯,负极接个铜丝,找个大水槽,放上水,加点硫酸或纯碱(不要用盐酸或食盐,要不出的可是毒气!),把电极放在水里,负极出的气体就是氢气".方法不错.请问该电压要多少伏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