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桨传动

楼主(2005-05-25):
听说飞霸和天子是一家生产的,区别在尾桨传动上,一个是轴传动,一个是皮带传动。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容易坏,两个机子哪个是轴传动,哪个是皮带传动。谁知道?

网友A:
天子是皮带传动。不知道哪个更好.

网友B:
一般认为在小级别的机上用轴传动比较好,动力的损失较小,但摔机后的损失就大了,而且噪音也大。在大级别的机上用皮带传动较好。但现在的油直基本上都是皮带传动的,维护及其他的都较方便。

网友C:
以飞行性能而言,轴当然好点。尤其是自悬降落。不过摔机的损失就大多了。 天子用轴传动或皮带传动分别不大,(精度太差)。

网友C:
所以我建议,新手用皮带,高手用轴。 尤其自悬降落,用轴成功率大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