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5-05-25):
(无正文)

网友:
容量*1.2~1.4/充电电流=充电时间.
做充电器最好有充满自停,只有恒流和恒压是不够的.

网友:
如果用恒压恒流充电,电流最好小点,时间长点,不然容易充不饱。1.41V只是一个大概值,并不准确。

网友:
ltt4511  在 2005-5-25 05:48 PM 发表:

一节氢电截止电压为1.42(还是1.41,请解答),充电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恒压恒流的电源来充
比如一节2000MA的氢电,有一个电源能提供恒压1.42V,300MA的恒流,那是不是可以充这节电池,充电时间为(理论)6.66小时。 ...

理论上是这么算的!
不过电池在充满电的一瞬间是可以达到1.5V的。一般理论的时间和实际的时间无法判断哪个充电的是时间长点!因为电池标的容量是2000mAh但未必有2000。所以理论时间和实际时间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比较科学的是:用-△V来判断电池充电的程度!电池在充电的过程有电压下降的现象产生。一般以20mv为标准。说明电池已经充饱了!
如果有电池方面知识讨论。欢迎和我联系一起讨论。

[ Last edited by caowei103 on 2005-6-22 at 12:27 ]

网友:
1.42V恒压充电充一辈子也充不饱,不知道楼主从哪里听来这样的说法的。另外caowei说的还算比较专业,但并不是所有电池都有-△的,另外电池在充电的过程中也有可能达不到1.5V,所以不能盖棺定论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谢谢。

网友:
caowei103  在 2005-5-25 20:50 发表:

理论上是这么算的!
不过电池在充满电的一瞬间是可以达到1.5V的。一般理论的时间和实际的时间无法判断哪个充电的是时间长点!因为电池标的容量是2000mAh但未必有2000。所以理论时间和实际时间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

偶以前喜欢玩电池,看过一点书书,氢电比较好的判断方法就是△V,锂电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