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奇怪的数据

楼主(2005-05-25):
昨天测试电机
                        ele850无刷             ele日产370有刷
空转                       34777                      39683
小鹰桨(3.1寸)            25800                      26600
比小鹰大一点(3.5寸)      22700                      26600
再大一点    (4.3寸)      18100                      20500

请教大家370转速是否正常?
850无刷转速是否正常?

850无刷怎么比370还慢?

网友:
转得慢不奇怪啊!转的慢但是扭距很大,就可以了!

网友:
jeky  在 2005-5-25 08:41 PM 发表:

转得慢不奇怪啊!转的慢但是扭距很大,就可以了!

这是同样的桨......
楼主测一下两者的电流看看。

网友:
重新测一次看看吧

楼主:
抱歉,电流无法测试,没有设备

我觉得是不是370太快了?
因为按照空转来看,34777已经高出850的KV值3800了(我用7.4V测试的)。

网友:
测试电流才有意义,单纯比转速什么都不能说明。

网友:
有刷马达也是有KV值的啊,一般不这么叫而已.

ELE的马步其370马达应该是配350C减速的,KV都超过4000以上,这样用同一组电池测,有刷转速高是正常的.

象CST所说的,还是看电流吧.

网友:
你没看带的桨越大370的转速掉的也越厉害?   桨再大些,370的转速就该不如850了。

网友:
碳刷馬達轉速未必比無刷馬達少
要比的是馬達的效能、效率
比轉速沒有意義
也許轉速低的只有3A
轉速高的花了6A
您覺得哪個好用

网友:
ele brushless 的馬達比較廢, 可以的話請選用其他

网友:
peanuts  在 2005-5-26 01:41 PM 发表:

ele brushless 的馬達比較廢, 可以的話請選用其他

如果这么说的话,建议买HACKER,看看性能的明显提高吧。

网友:
ele850要11.1v加减速器才能发挥效力。
如果是3D,用4.6:1的,如果是竟速,也要把转速降到15000-20000rpm,如果是特技,我觉得10000-12000rpm比较理想。
用7.4v比较无刷和有刷不公平。
要公平比较,无刷要用11.1v  有刷用7.4v,当然,11.1v下的无刷电流要比7.4v下的有刷小。
总输入功率一样的情况下,一般无刷效率要高。

楼主:
HACKER要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