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5-25):
蚂蚁的B20-40-4200动力组,使用几分钟
电机
就很热,简直就是烫手,估计温度在200度!请问各位这正常吗?会不会因过热而造成电机的磁铁退磁????

网友A:
负载太重了吧,电机过热会损坏的.

楼主:
不重啊!我配的是1047浆啊!减速比是5:1啊!怎么回事?

楼主:
B20-40-4200电机发热厉害啊!什么原因?求救啊!

网友B:
估计是电机自身问题,使用的矽钢不好。只是估计,还要看你的使用电流(但按照你说的配置电流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