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动力的配置

楼主(2005-05-25):
想玩电动的3D,请问用什么无刷电机最好?要求动力充足,发热量小的!

网友:
选动力要看你要飞的机型

不过楼主飞过别的飞机吗?

楼主:
原来我是玩油动的,现在刚开始玩电的,所以请多多指教!

网友:
非常关注,目前的动力不太满意

网友:
常见的电动3D机一般都是370能飞,370级的无刷就能爽了。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25 09:42 PM 发表:

常见的电动3D机一般都是370能飞,370级的无刷就能爽了。

请问370的无刷是那种??是什么型号的?能说说吗?

网友:
B20-15 无刷

楼主:
那B20-40又是什么级别的?

网友:
kv4000的,太快了,要用大减速,功率高

网友:
去ele  的网站查数据吧几乎任何一款都能满足拉力要求。我的ele1000套装1047 11.1v 13A下有850g拉力。我通常只用9070 9047 和8060桨。用8060都有500g拉力,电流不到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