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航坠机

楼主(2005-05-25):
刚装好的机机,第一次试飞,坠落,损失主齿轮\尾管,心痛啊,真难啊

网友:
有没有练模拟器?

网友:
第一次飞最好是有老手调试好后再飞
同时别忘了绑上练习架
并且勤练模拟器
很快就会悬停了

楼主:
第一次飞真机,有点高,一紧张,收完油门,完了
看来,还真的让高手带飞就好了.
不知道以上配件多少RMB才修好?

楼主:
问一下版主,尾管能不能修直?谢谢

网友:
可以修直
不过要整到原来的样子是不可能的
只要尾管没有破损和弯曲
还是能继续使用的
主齿轮加尾管在100左右吧

网友:
从多高摔下来的? 主齿轮也报销了?!

楼主:
从2米高坠落,主齿轮有3牙坏了,应该是全废了,教练没在,心太急了,就一个人飞,才出的事,看来飞直机是要有耐心的.

网友:
同情!
刚开始练习悬停, 应该把机机的高度控制在膝盖到腰之间。

网友:
损失不大啊
尾管弄直了一样飞,大齿轮也没几个钱
开包没有不痛的~~摔几次就习惯了

楼主:
llyy08,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是用什么方法练出来的?坠过机吗?如何避免?谢谢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25 10:55 PM 发表:

损失不大啊
尾管弄直了一样飞,大齿轮也没几个钱
开包没有不痛的~~摔几次就习惯了

北京青年您好! 尾管要如何弄直?他的尾管是S型,还有凹陷.

网友:
我是用佳宝练习悬停的, 别人我不敢说,
我自己反正是摔过好几次,
不过问题都不大, 因为佳宝轻且耐摔。
不用怕, 首先一定要多练习模拟器,
开始练习真机时一定把机机的状态调好
450的调整不简单,
就象版主说的, 最好让老手帮你调。
飞的时候不要高过腰,
开始的时候可以试着飞起10几公分,然后降落。
慢慢来,别着急。

网友:
我已经能把雷鸟飞起来并悬停,后来飞450,连续摔了4天的机,到第五天就不摔了,一直到今天晚上飞行前,一直没有摔过。。。。

其实飞这个机机,最总要的是心不能太急了,要一点点的来,我今天晚上也是从2米多高的地方摔下来的,不过我的机机一点都没摔坏,我也感觉很奇怪哦。。。

网友:
model40  在 2005-5-25 11:14 PM 发表:

北京青年您好! 尾管要如何弄直?他的尾管是S型,还有凹陷.

把尾管整个拆下来,然后用一根粗细合适的木棒给插进去,别太猛,那铝合金尾管比较脆,一点一点慢慢插,就能修复了。不过弯的太严重可能够戗!
我最早用铝合金尾管也被大桨抽弯过,就是这么修复的。后来换了北京一家复合材料研究所生产的炭纤夹钛合金层的尾管以后就再没坏过,浆抽尾管上浆完蛋,猛烈摔机也没事而且那一根尾管才50多园,超赞!

网友:
图片来了,不知道尾管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26 02:40 AM 发表:
...后来换了北京一家复合材料研究所生产的炭纤夹钛合金层的尾管以后就再没坏过,浆抽尾管上浆完蛋,猛烈摔机也没事而且那一根尾管才50多园,超赞!

强啊!
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这么便宜, 才50块?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5-26 at 05:38 ]

网友:
tomye  在 2005-5-26 12:17 AM 发表:

我已经能把雷鸟飞起来并悬停,后来飞450,连续摔了4天的机,到第五天就不摔了,一直到今天晚上飞行前,一直没有摔过。。。。

其实飞这个机机,最总要的是心不能太急了,要一点点的来,我今天晚上也是从2米多高 ...

记得你说过好像摔机是因为没发现机头罩容易卡住某个舵机的连杆,
后来调整了一下,就没问题了。
不知道我记的是否正确。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5-26 at 05:43 ]

网友:
亚拓450已修复,用了3个小时!(都是原来炸坏的东西,除了主旋翼)

[ Last edited by model40 on 2005-5-26 at 05:49 ]

网友:
连夜赶修! 动作真是快啊!

大齿盘是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