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双浆的疑问

楼主(2005-05-26):
小弟准备制作共轴双浆直升机,但是有一点我没有搞明白,那就是在飞机旋停的时候是靠什么方法使上下旋翼的转速或者螺距产生变化.一下图为例

网友:
你的问题直接指向共轴反旋翼的核心...自己找资料吧...

楼主:
就因为是找不到材料所以我才满世界的问呀,哪怕有一点点的指点也可以.

网友:
不要问了,上面的贴图已经把共轴机的结构全部显示出来了。
1,一般的共轴机的上下旋翼采用相同的转速,以便简化传动结构,要不然,光是这套变速结构已经太太复杂,得不偿失。
2,共轴机绝大多数都采用上下旋翼的螺距不同来转向或作上下旋翼扭矩平衡,具体结构就是上图的结构;真的共轴双旋翼直升机的结构也不外乎如此。
3,如果你真的要采用上下旋翼的转速不同来平衡扭矩或转向,你将面临专利权问题:这个专利属于珠海的翌阳航空公司的老板--李晓阳先生;你可以与他联系。。如果联系不到,可以托珠海的朋友到珠海斗门县城去找,那边的人都知道。。。

网友A:
有两个疑问请教狐狸
“采用上下旋翼的转速不同来平衡扭矩或转向”这是共轴机的实现手段也是基本原理,卡莫夫先生在80年前就开发出来了,是吧?如是我没理解错,为何此专利现在会属于珠海的翌阳航空公司的老板--李晓阳先生??那卡莫夫设计局排在哪去了?难道现在航模里的共轴机都得象李晓阳先生交纳专利费?即便交也该交到卡莫夫手里吧,何况按楼主的意思,自己做了玩玩,也得交专利费,可能也没有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吧?不知道几年前,南航的那架”海鸥“是否有象这为李先生交纳专利费”?还真是不巧,连百度和google上都没搜到这个所谓的翌阳航空公司。。。。

网友:
专利局吃白食的多得是。你高兴的话自己申请个“飞行原理”问题也是不大的。

至于XXX人,哪都是些商业骗子,企图用个所谓专利来捞点好处。不用理睬它。

你在5IRC上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啊。如果要自己做这个飞机的话,直接找个小直升飞机拆了,就知道怎么实现了。

楼主:
我现在是飞直机的包括飞行原理我都很明白,唯独难在共轴机在旋停的时候方向舵的问题,我看过模型飞的录象.我的目的是征求大家的 意见看看是用什么方法最合理,最省事.

网友:
要尾旋翼

网友:
这个图看不请谁有更大一点的图啊

网友(2005-12-29):
继续作呀!

网友:
"至于XXX人,哪都是些商业骗子,企图用个所谓专利来捞点好处"
支持这个观点!!!骗子太多!!!假文凭也太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疑问请教狐狸
“采用上下旋翼的转速不同来平衡扭矩或转向”这是共轴机的实现手段也是基本原理,卡莫夫先生在80年前就开发出来了,是吧?如是我没理解错,为何此专利现在会属于珠海的翌阳航空公司的老板--李 ...

1.共轴式出现于50年代后期,同时出现的也并非只有卡式一种(例如美国的班狄克斯型)
2.卡式系列不是由转速而是由桨距来平衡扭矩和转向
可见卡莫夫不会在80年前取得“采用上下旋翼的转速不同来平衡扭矩或转向”的专利。
不过不管有没有这项专利,也不管究竟该属谁,只要不用于赢利,就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围,放心做吧!

网友B:
我的看法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飞直机的包括飞行原理我都很明白,唯独难在共轴机在方向舵的问题,我看过模型飞的录象.我的目的是征求大家的 意见看看是用什么方法最合理,最省事.

无论有无有尾桨,直升机旋停时的转向都是通过控制转速或桨距来控制桨叶的反扭矩,因此就可能有以下组合:
1.两桨都分别控制转速和总距。这是最麻烦的方法
2.两桨总距不变,分别控制转速。对电直,每桨各用一个电机,最方便,油直显然不合适
3.差动控制两桨总距。上桨的总距操纵杆要穿过下斜盘,结构上不好解决;两套操纵系统也偏复杂
4.上桨总距固定,仅控制下桨总距。和3不同的是两桨总距变化之和不为0,操纵下桨时会有升降
5.两桨转速和总距都相同,另外在旋翼滑流中装置舵面
不用说2最简单;对油直4最合适,把尾桨操纵改到下桨就是了;不怕标新立异5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有无有尾桨,直升机旋停时的转向都是通过控制转速或桨距来控制桨叶的反扭矩,因此就可能有以下组合:
1.两桨都分别控制转速和总距。这是最麻烦的方法
2.两桨总距不变,分别控制转速。对电直,每桨各用一个 ...

网友:
如果厂家作个转速混控,不就可以解决升降吗?

引用 网友B:
无论有无有尾桨,直升机旋停时的转向都是通过控制转速或桨距来控制桨叶的反扭矩,因此就可能有以下组合:

4.上桨总距固定,仅控制下桨总距。和3不同的是两桨总距变化之和不为0,操纵下桨时会有升降

网友:
商榷

引用 网友B:

1.共轴式出现于50年代后期,同时出现的也并非只有卡式一种(例如美国的班狄克斯型)
请看:1945年,民国自行研造的共轴双旋翼直升机

串列式双旋翼

网友:
无法上图

遗憾;无法上图请教教我。

网友:
共轴双桨的效率似乎比单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