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f9+pg03+双电调+11.1v锂电飞ka50!

楼主(2005-05-26):
前一段商城开始发售纯空机版的ka50,买回一架开始研究。
配置:ff9遥控,gws25A有刷电调×2(以前做试验剩下的,其实用10A就足以)pg03陀螺仪*1,蓝箭5通道微型接收机×1,gws混控器×1(这个很重要,但是售价才三十多元)gws6克舵机×2。

先把两个电调的电源输入端并联起来。如图
再装舵机,舵机安装着实废了一番折腾,由于以前从来没接触过滑动斜盘,开始的时候把舵机装反了,滑动斜盘没有成45度角。后来是副翼舵机和升降舵机装反了。到现在我也没搞太明白为什么滑动斜盘是45度角?按说陀螺效应是滞后90度啊?

接着就开始设置双旋翼、陀螺仪转速控制系统。开始的时候想的挺好,直接用ff9的上下跟轴曲线设置上层浆的转速,然后把电调串连在陀螺仪上。结果效果不好仔细调整了revo mix曲线以后锁尾效果还是不理想而且有一个问题,当机机执行转向动作的时候,理论上应该一层浆加速,另一层浆减速,反转的时候反之。但是用发射机的曲线没法实现这个功能,结果就是在转向的时候一层浆减速,而另一层浆保持原有转速。这样就会造成机机掉高度!在试验过程中打断了两根原配大桨,调试的时候也被大桨打的我手上全是血口子后来用炭纤维自制了两对反浆装上了,效果还凑合。现在我拿这个小家伙都心惊胆颤的,生怕它在削我一下

难道非要买一套ka50的专用混控器不可吗? 后来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办法!用v翼混控器试试!于是找来一个以前剩下的gws混控器,把elev引线连接到第三通道,把aile引线串陀螺仪连接到第四通道,混控器的输出端随意连接两个电调(反正一个电机加速的时候另一个会减速,所以随意连接即可)。原理就是利用v翼混控器的elev端调节双电机共同的转速,用aile端调节双电机的混控比,再利用陀螺仪进行修正。各位是不是看的有点晕,其实我也挺晕的,好不容易才搞顺溜了。设备都接好了!走线可真乱,看着就跟一个小机器人似的。

为这个小家伙断断续续折腾了快半个月了,这下终于可以让他离地啦!

飞行体会:由于我没有仔细调整,开始的时候机机很不稳,总是打转,不是锁尾不好的那种转,就像是一根绳子上绑着一个重物那样圆锥型转后来仔细调整了重心,还有滑动斜盘以后就好些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录像里放手悬停的那种程度,看来还需要仔细再调!
还有用pg03配合v翼混控器效果很好!锁尾效果也很不错,但是陀螺仪感度只能开在30%左右,再高机机就哆嗦,也就是产生追踪效应了。
第一次飞共轴双桨的机器,感觉确实很新鲜,和传统的直升机操纵感觉确实不同,很有点意思。要是中型共轴机就更好玩了。从共轴机的原理和实际体会来说,如果调整得当,ka50应该还是很好飞的,就算给的舵大一些机机反映也比较柔和。对于没接触过直升机的朋友买整机做入门机也不施为一种选择。
有全套分立设备的朋友可以试试我的电路搭配方法,反正ka50空机不贵,买个玩玩也挺有趣!

楼主:
造成飞行不稳定的因素估计还有我自制的炭纤浆,有双桨且很难调,翼型也不是很好
等飞翔鸟出了pe浆以后换上估计能好些。

网友:
看着没有尾巴飞在空中的机机, 感觉特奇怪!

网友:
哈哈,终于看到了北京青年的真面目了啊,挺帅的小伙子啊!

网友:
怪物来啦~...

网友:
看见这个标题就来兴趣,这么高档的设备用来装备KA50!也就电直的发烧友才会这样做!!!

楼主:
wzyaj  在 2005-5-26 10:50 AM 发表:

青年:装上外壳会稳定很多的不然一直在飘啊飘的。我试过了

回头试试 不过我的ka50那么大“一陀”好像很难装壳。。。。。

网友:
哈哈没尾巴的机机~~~怪物啊~~整个一个飞行机器人哈哈~~

网友:
我做这个的时候没有用混控器,虽然也有转弯时也有高度的变化,但是不是很大,可以接受。现在想起来可以同时增加一个旋翼的速度,同时在降低另一个。ff9应该可以实现!你用的电调真是太大了,我用GWS的2-4A的点跳就可以啦!

网友:
没玩过ka50不过怎么不用飞达混控试一试呢?只要100一个,自己加焊一个FET管就相当两个电调了,体积重量都小很多啊,而且线性和启动保护做的都还不错。就是混控比例没法调,在FF9里面加设混控比例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小飞机协会  在 2005-5-28 09:58 AM 发表:

我做这个的时候没有用混控器,虽然也有转弯时也有高度的变化,但是不是很大,可以接受。现在想起来可以同时增加一个旋翼的速度,同时在降低另一个。ff9应该可以实现!你用的电调真是太大了,我用GWS的2-4A的点跳就 ...

呵呵 手头剩下的全是这种电调了。
你说用ff9实现的话就得编两个程序混控了吧,我试过直接用ff9调曲线但是锁尾效果不太理想
现在用v翼混控锁尾效果极好!

楼主:
cliffman  在 2005-5-28 12:14 PM 发表:

没玩过ka50不过怎么不用飞达混控试一试呢?只要100一个,自己加焊一个FET管就相当两个电调了,体积重量都小很多啊,而且线性和启动保护做的都还不错。就是混控比例没法调,在FF9里面加设混控比例应该也可以的。

我说兄弟,飞达混控转弯的时候能让一个浆加速的同时另一个浆减速嘛?共轴机可是需要这样啊。
要是用ff9再编程序混控还不如直接用两个有刷电调呢,两个有刷电调加一起才60,还不用改fet管。
我这个方案成本低,双电调+v翼混控都不到100元 而且适用于所有四通道以上的发射机!

网友:
嘿,我看你用两个gws25A有刷电调...那一堆....嘿嘿...

网友:
那不是可以:v翼混控+双无刷电调+双无刷电机……
呵呵
我一直想把K50换成双无刷电机的

楼主:
freevip  在 2005-6-6 02:55 PM 发表:

那不是可以:v翼混控+双无刷电调+双无刷电机……
呵呵
我一直想把K50换成双无刷电机的

可以是可以 不过银子哗啦哗啦的一般电调响应速度够戗 估计只有凤凰可以

网友:
青年的钻研和动手能力一直都是我非常佩服的,这不,又一个例子。

我忙完这阵子再联系你啊,继续和你讨论上次留下的问题

网友(2005-12-19):
才看到,顶一下吧!

网友:
楼主的帖子都挺有内涵,受益匪浅!

网友:
只看到一坨东西在天上飞,娘子,快来跟我一起看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