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机用8.4V驱动可以吗????????

楼主(2005-05-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可以```+水冷```

网友:
应该可以,但效率会下降。

网友:
蓝天-上海  在 2005-5-26 04:16 PM 发表:

楼上,效率为什么会下降啊? P=UI  电压提高了,功率也应该提高,对吗?  应该转速会提高.

功率是提高了,但效率也确实是下降了,很多能量被转变成热量,而没有去做功

网友:
蓝天-上海  在 2005-5-26 04:39 PM 发表:

各位,那船上的接收机用8.4V的会坏吗?原来用7.2V的

估计接收机的电源是经过稳压的,7.2V可以稳压那8.4V就应该行.我试过9.6V接收机都没事,只不过380太烫手,速度比8.4V快不了多少,我就没继续用9.6V了.
我的船和你的有点不一样,我的380的固定铝片比你的宽,两边还加长并弯曲成散热片.如果确定用8.4V,就在散热片上紧附两根铜管做成水冷式.不过我还没做.

网友:
感觉原配的这两个马达不是很好,玩了几次就烧了,好像是里面碳刷掉了,马达转起来没啥力道了。
换了个FULLY 380的,好点

网友:
驱动是可以的。

网友:
声音会比原来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