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舵机会一直抖动正常吗?

楼主(2005-05-26):
请高手帮忙

网友:
肯定不正常。

楼主:
接上电源会一直颤动。怎么调校?

网友:
ZHANGWEIWORKING  在 2005-5-26 04:10 PM 发表:

接上电源会一直颤动。怎么调校?

我的也是

网友:
你稍微动一下水平和副翼的遥控杆,看看是否还会乱动?
稍微一点抖动可能是由于舵机定位的电阻片接触不太好,一般动一动,就跟做准备运动似的,一下就好了,可是如果不是舵机的原因,就要考虑外接是否有很强的干扰信号,或者收发设备是不是不稳定?那样麻烦就比较大了

网友:
调换两个舵机插头,就能知道什么毛病了?

网友:
我的还可以,摔了N次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