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电机需要多大的电流?

楼主(2005-05-26):
请问:一般尾
电机
需要多大的电流?
主电机的电流呢?
总共的电流呢(尾电机+主电机+电子设备)?

网友A:
小电直总工作电流正常情况下应该在4至7A左右,其中尾电机最大时<2A,主电机5A左右。

楼主:
谢谢,我想,把我的电直的电池改用锂离子电池,不知道7A的电流能不能行?

网友B:
锂离子好像不如锂聚合物, 更易过放损坏。

网友A:
一般锂离子可能不能7A放电,聚合物锂电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楼主:
若两套7.4V的并联呢?不就在4A以下了?

网友A:
并联的话重量就增大了,效率并没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