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动机化油器固定螺丝滑丝了,用什么胶固定比较好?

楼主(2005-05-26):
我的发动机化油器固定螺丝滑丝了,化油器漏气,用什么胶固定比较好?
固定化油器的两个螺丝都滑丝松了,想用缠自来水管接头的那种白色胶带来缠固定,不知是否可行?

[ Last edited by mybmw on 2005-5-26 at 21:34 ]

网友:
用4毫米的丝锥攻丝!

楼主:
zongqing52  在 2005-5-26 11:25 PM 发表:

用4毫米的丝锥攻丝!

是在化油器上直接攻吗?机匣上的孔要不要扩?

网友:
用3.3钻头扩孔!用头锥!(丝锥有头锥、二锥之分)

网友:
太专业,看不懂,到时候有问题就直接找老大帮忙作~~~

网友:
丙稀酸脂

楼主:
sien-power  在 2005-5-27 05:01 AM 发表:

丙稀酸脂

是胶吗?怎么用?

网友:
用一根长的三厘螺丝贯穿机夹和发油器(螺丝中间发油器近风口的位置磨细)上螺帽固紧

[ Last edited by kcy on 2005-6-2 at 18:05 ]

网友:
你说的那种白胶带叫生胶带,遇水膨胀,但不耐热。到水暖器材商店看看,买一种叫石棉绳的东西,耐热,用火烧都没关系。
但如果滑丝太严重,恐怕就得攻丝了。拿着你原来的螺丝杆,到五金工具商店,说明你的情况,老板会告诉你用多粗的丝锥,另配多粗的螺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