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小爆龙给改成油动的!

楼主(2005-05-26):
450x 每次飞行时间太短!买一堆电池太贵,充电太慢,电池太费!
想用一个10级或者15级的发动机改,但是对甲醇引擎不是很了解
请问各位大侠,10级的发动机推小爆龙功率够吗?发动机重多少?
用车模的手拉启动发动机行不行?发动机上带离合器吗?或者能否配到合适的离合器?买一台要多少银子?这两种发动机转速大约多少?配小爆龍要用多少t的齿轮?
台湾有个朋友改成功了,但是不知道细节 谁有链接给一个!
这种用450x改超级小油直我觉得很好,又省油又不用太大场地,配件还丰富!
劳驾懂小排量引擎的朋友多多提供信息我改成功以后会发布全过程,或者替想改超小油直的朋友代改装。

网友:
改了油直后, 一次加油后,飞行的时间能增加吗? 和电直一块好电池的时间相比?

网友:
可以不用充电了等,加油就飞

网友:
mybmw  在 2005-5-26 09:50 PM 发表:

可以不用充电了等,加油就飞

想知道, 直机油动引擎的连续工作时间大概是多少?

楼主:
是啊,带一桶油可以不停的飞一天了
而且不会象电池一样放电最后动力衰减,反而越飞越有劲,因为越飞越轻了

网友:
可能15级的是一桶油飞一天 但是我看见人家飞飞机 油好费 一样花钱

楼主:
15级的应该省油多了
不知道10级的能不能推450x 要是能用更省油了 可能比用电池还省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26 10:04 PM 发表:

是啊,带一桶油可以不停的飞一天了
而且不会象电池一样放电最后动力衰减,反而越飞越有劲,因为越飞越轻了

不停的飞一天, 油直引擎可以连续工作那么长时间啊?!

楼主:
中间肯定要休息的啦!!人也要休息啊 我的意思是不用飞完几块电池就没事干了.

网友:
青年, 等你改成功了, 有体会了, 到时可以更清楚的计算一下油动和电动的飞行感觉和成本差异。
不过油动的能在小区里飞吗?

楼主:
我觉得问题不大,我的小龙就在小区楼下飞,既然机机大小一样只是换个动力 应该差别不大吧。
现在我最关心的是用哪种发动机!!!选好了合适的发动机就成功一半了,大侠们快帮忙!!!

网友:
你要改油动的最复杂的是那套离合器系统
而这套系统需要你自己进行加工
市面上是没有成品出售的

另外15级的飞机的油基本上是200CC可以飞10-15分钟
一桶是4升按COOLPOWER算的话是230一桶
国产极限的话是130一桶
这样算的话一桶是20个起落40个起落你可以买一块很好的电池了
但是40个起落电池绝对不会有衰竭的现象
而且发动机的工作寿命是40小时左右
小型发动机的工作寿命就更短了

除了这些你还要考虑到
直升机发动机和固定翼发动机的区别
具我所知直机最小的发动机是32级的
其他的小型发动机都是为固定翼生产的
他们的缸盖散热面积不同
所以如果用固定翼发动机容易产生过热的现象

最后你要小心飞机的机身是否能承受发动机的震动
450X的机身是电机设计的
所以他的耐震动性能就很低
如果直接上发动机很容易把机身给整残废的

网友:
hyf_lj  在 2005-5-26 10:48 PM 发表:

你要改油动的最复杂的是那套离合器系统
而这套系统需要你自己进行加工
市面上是没有成品出售的

另外15级的飞机的油基本上是200CC可以飞10-15分钟
一桶是4升按COOLPOWER算的话是230一桶
国产极限的话是130一 ...

呵呵, 又学了点东西!

40个小时寿命到了以后,
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办法通过只更换发动机的一部分零件的办法能够再利用?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5-26 at 23:02 ]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15级绝对大了,最多可以用到09级的发动机,同时您还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发动机的散热,要有专用的风扇;
2:动力的传输;
3:发动机架;
4:发动机的启动.

网友:
llyy08  在 2005-5-26 22:52 发表:

呵呵, 又学了点东西!

40个小时寿命到了以后,
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办法通过只更换发动机的一部分零件的办法能够再利用?

有就是换个发动机
一般如果一个发动机寿命到了
你要换活塞、活塞唤、缸套、轴承
这点东西如果全换的
和买个新的发动机差不多的价格了
我们油机一个发动机也就是一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不过也要看你的飞行频率的
正常一个周末2天10个起落的话也就是一年的时间了

楼主:
刚才查了资料 台湾哥们是用07级的发动机改的,离合器自制,散热风扇自制,机身自制。这些都不是大问题,而且07级的发动机按照斑竹的算法,国产极限油,130园最少可以飞80个起落了,比用锂电还是便宜。唯独斑竹说工作寿命只有40个小时听起来比较让人泄气。要真是这样我就不费劲改了,踏实买几组镍氢电池算了。我现在飞的炭纤龙加上1600mah锂电才600克出头,我看台湾那边飞小爆龙重量有接近800克,一样飞的好好的。要这样我组几个2000mah、9cell或者10cell的装上也不到800克。那放电性能和寿命可比锂电强海了去了啊。据我所知3dmp和logo标配也是镍氢电池。
斑竹大大,小发动机真的只有40小时寿命么?感谢一句话电醒我梦中人。。。。。。。。

网友:
斑竹说得对 再说一个发动机当于电调和电机了你还要+离合器 风扇===不便宜

楼主:
罢 罢 罢!!
当真如此不改也罢!明天找专业电池订镍氢去了

网友:
哎.....真不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啊油的都想改成电的北京哥哥又想把电的改成油的.  真晕

楼主:
liujian486  在 2005-5-27 01:09 AM 发表:

哎.....真不知道大家都在想什么啊油的都想改成电的北京哥哥又想把电的改成油的.  真晕

这不就是围城嘛 城里的人想出去 城外的人想进来 飞油的想电 飞电的想油
还是hyf斑竹爽 油的电的通吃了唉 要玩航模,房子也得供,车子也得养 钱到用时方恨少哇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5-27 at 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