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准备DIY一架KT板3D机,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5-05-26):
这是用CORELDRAW修改的图纸!机翼和副翼修改了一下,机身准备用2层KT版中间夹炭纤!

[ Last edited by kobee_j on 2005-5-26 at 23:44 ]

楼主:
请问大家,圆圈处用什么胶水粘结啊?

网友:
顶,AB胶水可以吗?

楼主:
哈哈,老乡来了

网友:
AB胶加少量棉线或丝线

网友:
晕~!和我的小乌鸦图纸一模一样!照图纸已经做了一架,翼70,身长65。
用2405 CD电机爽飞。
全重240g

网友:
用1047桨,翼展最小能做到多少?

网友:
干吗叫做小乌鸦阿,呵呵

我打算做一个,40级别发动机的,用1-2层KT外加玻璃钢加强~

网友:
用热溶胶可以啊,我都是用热溶胶的。

楼主:
我是说机头部分木棒与炭纤棒的粘接啊!

网友:
好像是木棒打孔,碳杆传进去,用AB胶固定。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6 11:24 PM 发表:

干吗叫做小乌鸦阿,呵呵

我打算做一个,40级别发动机的,用1-2层KT外加玻璃钢加强~

黑色KT板做的,所以就叫它小乌鸦了。
如果是白色就起个别的名得了。

网友:
十足得雅克 54  我最喜欢得造型
双层kt机身是不必要得 一个单层KT机身有20g啊

网友:
mingji  在 2005-5-26 11:53 PM 发表:

epp小3D.飞了吗?我现在还一直没有时间做啊

网友:
网络害虫  在 2005-5-27 03:20 发表:

黑色KT板做的,所以就叫它小乌鸦了。
如果是白色就起个别的名得了。

那我的应该是黄白色的,应该叫做什么呀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7 04:29 发表:

那我的应该是黄白色的,应该叫做什么呀

就叫旺财

网友:
我还是认为炭纤跟木条用热溶胶的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毕竟KT板飞机用来练3D的话,会很容易烂,如果用热溶胶的话,容易回收,如果用AB胶粘的话,以后就要废了那根炭纤棒了。

网友:
也是

只要能紧固就行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5-27 03:27 AM 发表:

epp小3D.飞了吗?我现在还一直没有时间做啊
还没飞,昨天才装好CD马达,还在等ELE的超轻型10A电调,2天内应该会收到的!原来用的那些懒的拆下飞机了!!翼展是640MM,用11。1V900MAH的VK电池,全重在185克!!而那个马达拉力可达320克以上,飞起来一定很爽的!!!

网友:
szc  在 2005-5-27 09:14 AM 发表:

我还是认为炭纤跟木条用热溶胶的好,我就是这样做的,毕竟KT板飞机用来练3D的话,会很容易烂,如果用热溶胶的话,容易回收,如果用AB胶粘的话,以后就要废了那根炭纤棒了。

其实可以用刀子把木条削掉就可以了,只是稍微费事一点,削完还要把碳纤周围的胶水刮掉。

网友:
deepsea97  在 2005-5-27 10:22 AM 发表:

其实可以用刀子把木条削掉就可以了,只是稍微费事一点,削完还要把碳纤周围的胶水刮掉。

用我那个办法,可以炭纤、木条都可以保存,用刀子削,木头就要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