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3D机

楼主(2005-05-26):
请问前辈们!我新买的3D机机加满油全重(不含发动机)900克.请问要用多大的发动机啊?

网友:
SUPERMAN  在 2005-5-26 10:42 PM 发表:

请问前辈们!我新买的3D机机加满油全重(不含发动机)900克.请问要用多大的发动机啊?

你买的是哪个级的啊?

楼主:
zongqing52  在 2005-5-26 11:05 PM 发表:

你买的是哪个级的啊?

说明书上是著名25级的!但我怕它不够力啊!所以.....

网友:
25级别,估计~

网友:
那么你就买32、36级发动机呀

网友:
一般的,要比说明书上高出最少1个级别才会比较爽,我的3A,标称25-38,我用了36,拉力超过重量,但是不是很多,吊机就比较累~

楼主:
明白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