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3对木桨今晚射出去了,恐怖呀

楼主(2005-05-27):
前段时间连续打坏了1对ABS和2对木桨后,有半个月没有出过飞安事故了。今晚调整陀螺仪和尾舵中立点,在家里客厅试机时不幸把第3对木桨打断了。断桨快速射出,重重打到门上,甚是恐怖。
老款木浆中间用的焊锡条都露出来了。

把手头剩下的一对木桨装上后机机出现双桨,这次学乖了,没有调A杆和D杆,直接坚持主旋翼固定座的锁定螺丝,果然弯了。换上双桨就没有了,现在调双桨真的是颇有心得了。

打算再购买3只桨用于练航线,请各位推荐一下。是不是配3对玻纤桨比较合适呀。

网友:
上次失手 abs桨打在沙发上 当场断了  恐怖!!!!!!!!!

网友:
daka  在 2005-5-27 01:33 AM 发表:

前段时间连续打坏了1对ABS和2对木桨后,有半个月没有出过飞安事故了。今晚调整陀螺仪和尾舵中立点,在家里客厅试机时不幸把第3对木桨打断了。断桨快速射出,重重打到门上,甚是恐怖。
老款木浆中间用的焊锡条都露 ...

哥们你真行,我还以为就我喜欢熬夜呢
听说亚拓新出的纤维325黄浆不错,今天我也干掉了一副芬记的木浆,也想买那个嘞!

网友:
都够能敖的, 为模型消得人憔悴啊!

网友:
我覺得原裝的黃色槳好用

网友:
真的要小心啊,射到人就不是恐怖了...

网友:
daka  在 2005-5-27 01:33 发表:

前段时间连续打坏了1对ABS和2对木桨后,有半个月没有出过飞安事故了。今晚调整陀螺仪和尾舵中立点,在家里客厅试机时不幸把第3对木桨打断了。断桨快速射出,重重打到门上,甚是恐怖。
老款木浆中间用的焊锡条都露 ...

建议生产厂,在桨中加一根细钢丝圈。这样断桨就不会射出,会安全很多。
           上海鸿飞模型     李鸿飞

[ Last edited by lhf2402 on 2005-5-27 at 07:53 ]

网友:
人最好离远点,这样由于圆周大了,大桨飞出来时打中人的机率就马上缩小了,呵呵.....

网友:
daka  在 2005-5-27 01:33 发表:

前段时间连续打坏了1对ABS和2对木桨后,有半个月没有出过飞安事故了。今晚调整陀螺仪和尾舵中立点,在家里客厅试机时不幸把第3对木桨打断了。断桨快速射出,重重打到门上,甚是恐怖。
老款木浆中间用的焊锡条都露 ...

调主旋翼固定座的锁定螺丝,是哪个地方啊,我一般都是调连杆的长度,这样不好吗?

网友:
DAKA我的脸上现在还有一道长长的伤口呢
希望不要结疤哦
否则我LP就喊我“刀疤。。。”了55555
还把我的刚买来的还没上过天的315实心木桨给整残废了
前天刚到上海鸿飞模型去拜了2副芬记的碳桨和实心木桨回来
一个字“惨”555555555

其实我使用后觉得最经济合算的是亚拓出的新实心木桨
硬度不比芬记的碳钎桨差
黄色的玻钎桨个人觉得不怎么样还不如新的实心木桨
我使用下来觉得最好的是芬记的碳钎和315实心木桨
这2个桨真是很不错的说
木桨平时练习用比较经济实惠
碳桨就是出来耍动作卖弄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和帮助,我去网站上看过了。的确买315的新款实心木桨比较合适。好像才80一副,这样一副纤维桨的价格可以弄两副木桨了。

tomye,其实不是调整主旋翼固定座与主轴链接的螺丝,而是替换。我以前的帖子里面有提到的,你找找看看吧!原配的螺丝好像是铝制的,超软,大了大桨它一般会弯的。不过这样也好,它的缓冲减少了横轴的压力。

网友:
hyf_lj  在 2005-5-27 12:00 PM 发表:

DAKA我的脸上现在还有一道长长的伤口呢
希望不要结疤哦
否则我LP就喊我“刀疤。。。”了55555
还把我的刚买来的还没上过天的315实心木桨给整残废了
前天刚到上海鸿飞模型去拜了2副芬记的碳桨和实心木桨回来
...

打到脸上,够危险的!  怎么发生的?

网友:
可是亚拓新出的纤维黄浆比较耐操啊
建议你一样买一副 练习的时候用纤维浆 航线用木浆 想耍用炭纤浆
我手里有芬记木浆 亚拓木浆 还有炭纤浆 前两种都被我干掉了 马上准备再买一副黄浆

网友:
llyy08  在 2005-5-27 16:13 发表:

打到脸上,够危险的!  怎么发生的?

不谈了
是拿在手上调试的时候没留意
结果大桨打在边上的箱子上就。。。。。。。

其实说到桨玻钎和碳钎是一样的
在油机上也一样基本只要一摔就GAME OVER

楼主:
版大这么不小心呀。飞安一定要时时刻刻记住呀。我打算配一个黄桨和两对木桨。

网友:
hyf_lj  在 2005-5-27 12:00 PM 发表:

DAKA我的脸上现在还有一道长长的伤口呢
希望不要结疤哦
否则我LP就喊我“刀疤。。。”了55555
还把我的刚买来的还没上过天的315实心木桨给整残废了
前天刚到上海鸿飞模型去拜了2副芬记的碳桨和实心木桨回来
...

嘿嘿,我的嘴巴倒是好了,现在我都不敢飞450了啊,天天在家里飞飞雷鸟,今天一把就悬了25分钟,实在坚持不下去了,VK电池强啊

网友:
一次悬停超过7、8分钟, 手指就有点累了。
时间再长的话, 注意力就不容易集中了。

网友:
其实不要飞太长时间
一般10分钟左右最适合
时间过长容易产生脑空白哦
尤其是在练习悬停这类静态动作时更是如此

网友:
说实在的,黄桨并不是太好用,双桨比ABS桨还难调,还是木桨实在,一放上去,高低油门都平平顺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