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问题。

楼主(2005-05-27):
本人新买了一台4VF。但是发觉油门上下推拉的位置没升降舵上下推拉的位置大。小了大概三四毫米。但通道接上舵机看控制范围察觉不出有明显的不同。请问正常吗?还有我在不拉天线的情况相隔大概一两米的距离就开着发射机和接收机。时间一长了就会听到舵机有抖动的声音,但是只是感觉抖动,接上翼看不出翼在抖动。只是声音和手拿上去感觉到。。如果把遥控器推拉一下杆又会停拉。。因为是夜晚没去测试距离。。。请问我的遥控算正常吗?

网友:
似乎。。。。我的也是这样,可见4VF是不可靠的,跟国产的一样~

网友:
舵机精度不好也会抖得,不一定是发射机,换一个好点的舵机试试。

网友:
油门位置和模具精度有些关系,可以拆开看看有什么东西卡住了

网友:
是不是哟~ 我都买了这么久了,还没有去仔细看过,不过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油门摇杆本来就是行程小的~~FF9 9Z也这样!
还有最好搞清楚抖舵的意思....不要知道点皮毛就说是抖舵。

楼主:
风火轮  在 2005-5-27 10:12 AM 发表:

油门摇杆本来就是行程小的~~FF9 9Z也这样!
还有最好搞清楚抖舵的意思....不要知道点皮毛就说是抖舵。

我说的抖是指舵机有跳齿声。接上舵面是看不出抖动的,只是听到齿轮转动声。至于油门问题我打电话去问卖我遥控的商品去问,他说油门的行程是六十度的。不象其它的 一样,其它是九十度的。。。。不过还要到户外去测试测试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家里不知道会不会有干扰造成的。。。

网友:
我拆过4VF,油门杆行程确实比升降杆行程短,主要是里有一个塑料限位块,可自行拆除..

本人考虑,厂家如此设计可能是考虑到安装油门控制时调整的余地大一些

楼主:
本来我也想拆开来看看顺便改五通的。但是想想还是别搞毕竟是买了在保修其间所以就不去搞了。(不要浪费厂家的心意嘛)但过了保修期它定是会被我象油龙那样改的乱七八糟了。呵呵。。。。过了保修期我准备加五通然后加混控来飞我的油龙。 因为太重了,反正副翼是两个舵机的搞个襟翼来降落相信可能比较稳点。。

网友:
你找个朋友帮你拉拉距离,不拉天线在地面30米没有问题就不怕了

网友:
油门杆的问题,可在第三通道扦一个舵机,与其他通道的舵机比较最大及最小的摇动角度,如果一样就没问题,舵机抖是舵机的精度低,要求不高时问题不大。

网友:
日系的遥控器油门通道都比其他的三个通道的摇杆幅度小。 用起来没问题,习惯了就成自然了。

网友:
su31  在 2005-5-27 12:37 PM 发表:

我拆过4VF,油门杆行程确实比升降杆行程短,主要是里有一个塑料限位块,可自行拆除..

本人考虑,厂家如此设计可能是考虑到安装油门控制时调整的余地大一些

你拆过?`仔细看过么外壳上就那么大的距离~你里面怎么动不都一样.....还有告诉你的是~遥控里面没限位块

网友:
还有我在不拉天线的情况相隔大概一两米的距离就开着发射机和接收机。时间一长了就会听到舵机有抖动的声音,但是只是感觉抖动,接上翼看不出翼在抖动。只是声音和手拿上去感觉到。。

应该是没拉天线造成发射功率不足,接收机受到干扰时抑制不了,造成舵机有些误动作吧.

楼主:
aimo  在 2005-5-27 01:22 PM 发表:

啊,油龙是你的啊!!酷酷,飞行感觉如何?

红色那台运动板是我的。。但是还没真正的飞上天啊第一次是发动机装的太高难调试。上天没 油不知道就降下来了,第二次去试用 翼龙的遥控(4VF那时还没到手)出手后二十多米距离大概三米高就炸了。遥控失控了。。。。现在修好了又准备第三次试飞,这次改了4VF遥控了。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样设计很科学,油门角度大了,不好操纵。

网友:
舵机抖动是真得,用的原装的3003

楼主:
我开始用翼龙的去试以为有问题后来又改用他配的原装舵机也是有这问题。但应该没问题吧?舵面没有动只是感觉舵机有抖感觉。

楼主:
今天下午想去试。。谁知道天混地暗的,又大雷又下大雨。。唯有等好天气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