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帆船的帆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好,最好是市场上容易买得到的,谢谢。

楼主(2005-05-27):
请问帆船的帆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好,最好是市场上容易买得到的,谢谢。

网友:
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可以做帆的。最好买的也就属降落伞布了。

网友:
雨伞布难道不行????

网友:
有的,描图纸!涤纶聚脂双面毛的描图纸。

楼主:
描图纸都是纸做的吧,我在设计院工作,问出图室的人,他们从来没见过不是用纸做的描图纸,都怕水,涤纶聚脂描图纸那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广州上空的鹰  在 2005-6-3 02:18 PM 发表:

描图纸都是纸做的吧,我在设计院工作,问出图室的人,他们从来没见过不是用纸做的描图纸,都怕水,涤纶聚脂描图纸那里可以买到呢?

可以去卖测绘仪器的商店看看,可是少量的可能比伞布还难买。上海我问过,有。可是要一整卷起买啊。晕倒,算了俺不玩了总行了吧

网友:
是呀我们这也是要整卷卖 就是个贵

网友:
广州上空的鹰  在 2005-5-27 11:26 AM 发表:

请问帆船的帆用什么材料做比较好,最好是市场上容易买得到的,谢谢。

尼龙布即可

网友:
我的帆船是用那种塑料雨衣作的,效果也很好,只要你不是为了比赛,这个是不错的选择,价格是12.8元,可以做好几个帆,呵呵
很薄的,透明度很高

楼主:
我以前曾经在舞台灯光器材商店买用来变换舞台灯光颜色的薄膜纸做帆,效果不错(是以自己随便玩玩的标准),但是这种薄膜没有乳白色的,我觉得白色的船还是用白帆更好看,所以问一下这里的高手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帆的.

网友:
油画底布!

网友:
其实贴子上高手中手新手得答案都有了,还是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