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新先毫大脚油主针应该转多少圈,谢谢。

楼主(2005-05-27):
这个
发动机
好象没有副油针。

网友A:
我有一辆先豪油越野,我是这样调的,希望对你有用.
先豪车只有主油针,先顺时针拧到头(别太用力),再反时针退两圈(720度)就可以了,顺时针拧贫油,反时针拧富油.

楼主:
谢谢,大脚也是没有副油针的是吧。

网友B:
我原来买的是有付油针的。后来换的三叶就没了。单油针不好调啊。

楼主:
今天新车第一次发动,颠峰30%,油针调两圈,一打就着,玩了好一阵子,知道意外翻车,呵呵,但后来无论如何都发不动了,现象是把点火电一拿走就熄火,油门调多少圈都一样,为什么?

楼主:
还有请问磨车应该怎样做?谢谢。

网友A:
温热车难发动,待温度降下后就好发了.我的车现在爽得很,只是手拉启动费力不说而且一旦单向轴承打滑或回簧断了,就繁了,我想DIY一个启动台,找不到摩擦胶轮啦........
磨发动机要3-4箱油,油中蓖麻油:甲醇比例1:4,最好富点油,用怠速或高一点的速度磨,少用大油门.磨完后发动机就顺了,切记温热车难发动.

楼主:
换用OS热火头和极限30%一切完美,现在油门调到两圈多一点的地方,富油,用中速磨,感觉大脚比越野好好玩得多,

网友C:
你的是先豪1:6吗?如果是就有副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