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大家帮忙看看,我的雷鸟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5-05-27):
大家帮忙看看,我的雷鸟是什么问题
我第一天接到时试了试机,结果试一会过一会
舵机
2个就都转到头了,而且里面的
电机
一直在转,开始我以为舵机毛病,后来关了,我弄弄发射机和接收机,也都不好用,关了接收机就不转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今天出去飞,飞完又发现出了问题,现在还是这个问题,雷鸟现在开着发射机接电舵机就转到头,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出过这样的问题吗?如果是质量问题我强烈要求5IMX退货

网友A:
说清楚点吧!不明白呀!“开着发射机接电舵机就转到头”???舵机只转向一边吗?发射机是否可控制它呢?

楼主:
已经确定是中间发射机关闭了一次造成的,女友中间给关了一次。

楼主:
现在好了,以后大家遇到这个问题可以造我这个方法解决,需要把电源去处一段时间,再按顺序接通电源就可以解决

网友B:
正确的顺序是:先开遥控再接电池组电源,对么?我有点糊涂了

网友C:
对的哦,楼上的
无刷更要如此哦,

网友C:
8过现在的电调,都有保护功能,就是没发射机信号,是不会动的

网友D:
呵呵。虚惊一场。

楼主:
如果大家谁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绝对是质量问题,不用怀疑,开始我还以为是我操作的错误,结果果然是质量问题,如果谁发现同样问题请尽快联系调换。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质量问题,据我估计是混控里面的什么电容不过关。好像很多模友烧了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