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下各位模友,你们小龙锁头方式下陀螺的感度都设 ...
想请问一下各位模友,你们小龙锁头方式下陀螺的感度都设定为多少?

楼主(2005-05-27):
我用的日本的那个Pizeo 10g的陀螺,尾
舵机
用的是GWS Pico/BB,目前只能设定到77.5,在设高就会发羊癫疯了。

网友A:
陀螺的感度设定以能锁住头不追尾为原则。

楼主:
但如果感度设定高些应该可以看出尾舵机和尾变距机构设计是否好呀。

网友A:
我的感度设置为60%就可以锁住尾,65%就有追尾现象,感度设置与尾舵拉杆在尾舵机摇臂上的球头位置有关(既靠近尾舵机轴与远离尾舵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