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天子30能改成电动的吗?请高手支招研究

楼主(2005-05-27):
为增强电动直升机的抗风性和安装大容量电池油改电不知是否可行?
30级直升机
机身全长::1130mm
机身全宽 :232mm
总高度 :432mmm
主旋翼直径 :1248mmm
尾旋翼直径 :244mm
齿轮比 :9.56:1.5

网友:
又来一个啊。。。。。

要问青年,他知道的。。。。

楼主:
青年是电改油,我可是油改电啊!

网友:
改是肯定可以改

楼主:
不知有没有这么大功率的电动机啊?

网友:
一般使用540级的无刷电机

网友:
遥控汽车  在 2005-5-27 14:36 发表:

青年是电改油,我可是油改电啊!

没有,上次我们谈论过的,是把30的康达油机改为电动的,改后费用在2900元左右,不信你问问青年。。。

网友:
是 上回我们有计算过 用8000mah锂电 和540无刷 80a电调 可以改电的
起飞重量最好在2000克以下会比较爽 但是电池消耗可怕啊 一组电池将近一千了 要是只能用100循环 合每次飞行成本10园 用镍氢应该也行 但是只能用4000mah以下的了吧 飞行时间太短。矛盾啊矛盾

楼主:
看样子只能老老实实地飞450了啊!没事就折腾折腾450吧。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27 17:04 发表:

是 上回我们有计算过 用8000mah锂电 和540无刷 80a电调 可以改电的
起飞重量最好在2000克以下会比较爽 但是电池消耗可怕啊 一组电池将近一千了 要是只能用100循环 合每次飞行成本10园 用镍氢应该也行 但是只能用 ...

如果真能把油机改成电动的飞起来的话,真是爽到家了啊。。。。

网友:
tomye  在 2005-5-27 05:41 PM 发表:

如果真能把油机改成电动的飞起来的话,真是爽到家了啊。。。。

我看rcgroup上油直加了box改电直的比比皆是啊,这现在不稀奇了。关键是电池寿命 人家有钱能用tp电池
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