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一定要用变压器嘛?

楼主(2005-05-27):
能不能改用开关电源做为电流源或者电压源??电脑的电源,就不需要有变压器,可以输入 5V,12V的稳压大电流电源,为什么大家都还要用变压器??

网友:
我就用的开关电源呀,好的充电器,一般都不自带电源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极品青蛙  在 2005-5-27 04:13 PM 发表:

能不能改用开关电源做为电流源或者电压源??电脑的电源,就不需要有变压器,可以输入 5V,12V的稳压大电流电源,为什么大家都还要用变压器??

电脑的电源里也有变压器,不过是高频变压器,你说的是工频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