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

楼主(2005-05-27):
请问各位大师我用的JR MAX66ADT的设备配的GY-401的
陀螺仪
,但是在调陀螺仪的时候发现JR MAX66ADT的设备只能设置锁尾/非锁尾开关不能调感度点,这样的话JR MAX66ADT的设备飞喜路宝30级好飞吗?谢谢![还是JR MAX66ADT可以调但我没有找到这个功能请帮助我!谢谢][是不是和ff6的调整方法一样]非常感谢!

网友A:
感度就是在你使用那个频道的ATV调整,例如,你用Gear频道,就调整Gear的ATV来改变感度,GY401里面有关于JR遥控器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