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华迈4011钴电机?[转帖]

楼主(2005-05-27):
用在火鸟403上配什么桨合适?推力超过400g?

我试过用7*5的桨,推力比用原配380+原配桨的推力还小!

楼主:
郁闷~~7个人看帖不回,记住了,嘿嘿

4011到底用什么桨最合适啊?

网友:
说实话……不了解

楼主:
现在都玩无刷了,我落伍了,嘿嘿

像这种钴电机是扭力高还是转速大?

网友:
应该主要是扭力吧

好像效率也稍高点

楼主:
约16000转算高转速吗?

扭力高的电机配螺距大的桨好还是螺距小的桨好?

网友:
看更需要拉力还是速度了

慢速的用小螺矩大直径,快速的用大螺矩小直径。

网友:
特点:使用优质钐钴磁钢 结构紧凑、重量轻 没有突出的碳刷架 进气口大、碳刷敞开 碳刷可更换 进角可调 转子经过动平衡测试 环氧树脂浸渍线圈绕组 有抑制火花的电容 经过严格的磨车测试 比铁氧体电机效率高、扭矩大、功率大

网友:
以前不敢想火鸟403能配这个电老虎,但从《航模》的介绍看,这是几航模队改造火鸟的主要方法,因为规则限制电池节数,和电机直径,改进也没提到换螺旋桨,但问题是火鸟的电调是几安的,这电机要20A-30A,我怀疑电调跟不上?

网友:
用火鸟来参加什么比赛?如果要的是留空时间的话,这样改并不合适啊。

如果20A以上的电流,不单电调吃不消,电池也是吃不消的。

而且,火鸟也不需要700克以上的拉力。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28 11:53 发表:

用火鸟来参加什么比赛?如果要的是留空时间的话,这样改并不合适啊。

如果20A以上的电流,不单电调吃不消,电池也是吃不消的。

而且,火鸟也不需要700克以上的拉力。

你好!你指的留空时间是比谁飞得久吗?

那比赛规则大概是飞上天,3分钟准时定点着陆,超过一秒扣一分

我需要的是400g以上的推力,而不是700g,嘿嘿

另外谢谢以上仁兄!

网友:
为什么定点着陆要这么强的动力呢?

这个电机比原电机要重,而且装上了这个电老虎,电池势必要更换,整机重量大大增加,滑翔性能下降,着陆进场速度比原来快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28 11:53 AM 发表:

用火鸟来参加什么比赛?如果要的是留空时间的话,这样改并不合适啊。

如果20A以上的电流,不单电调吃不消,电池也是吃不消的。

而且,火鸟也不需要700克以上的拉力。

是正式比赛,叫什么我忘了,就是最短动力时间爬升,关动力后留空4分钟定点着陆。约70度角爬升。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28 07:58 PM 发表:

为什么定点着陆要这么强的动力呢?

这个电机比原电机要重,而且装上了这个电老虎,电池势必要更换,整机重量大大增加,滑翔性能下降,着陆进场速度比原来快了。

要求动力时间尽量短,所以要急爬升争取高度。电池有限制节数,比赛就是这样的,没有合不合理的问题

网友:
动力时间是“尽量短”而不是规定多少秒内?

如果那样的话电池就不一定换大了,不过最好换成KAN等放电电流大的,在那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暴力。

楼主:
合朗公司的人说,403的电路板最大只能承受10A的电流,这是不是也意味着那个电调最多也就10A呢?

网友:
那就应该是的了  没什么余量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28 08:27 PM 发表:

动力时间是“尽量短”而不是规定多少秒内?

如果那样的话电池就不一定换大了,不过最好换成KAN等放电电流大的,在那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暴力。

是吧,比赛一般都用650mAH的1/2AA电,好象是7节或8节。电调改不改装就不知道了,也许动力只开40来秒加大散热片就熬过去了吧

楼主:
超级坦克说用这东西会烧电路板,是不是啊?是的话应该怎么办好呢?

网友:
mochi1029  在 2005-5-30 12:44 PM 发表:

超级坦克说用这东西会烧电路板,是不是啊?是的话应该怎么办好呢?

应该是指烧电调的场效应管,要换大功率的,但很多人一在这块板上动电烙铁就烧IC,小心!

楼主:
stccs111  在 2005-5-30 16:37 发表:

应该是指烧电调的场效应管,要换大功率的,但很多人一在这块板上动电烙铁就烧IC,小心!

谢谢!我有个25A的有刷电调,能不能把它的场效应管焊下来换到火鸟上去?

场效应管大小一般都是一样的吧?

还有焊接要注意什么?怎么焊?用导电胶粘行吗?

网友:
那地方挤不好下手,这东西又怕过热,IC怕静电,不是熟手的还是请师傅吧,又是大电流的,导电胶恐怕很不合适。换管还要讲型号,怕影响电调线性。

楼主:
那可麻烦了

要不我每次飞的时候油门不开大(电机推力达到400多就够了),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