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呀~

楼主(2005-05-27):
我买的三页引擎(新的)为什么不好启动??总要把油针调到富油很大再费很大尽才可以启动,等启动以后在慢慢调到贫油,而且工作极不稳定(低速)哪为能帮忙解决一下呀??谢了

网友:
应该是没磨合原因吧?磨合一下再调调看。。

网友:
新机未磨合好之前就是低速不稳定!新机启动后不要调到贫油!就要在富油下磨合两三葙油后再调整状态!调整方法翻看以前的帖子。

楼主:
可否用4:1燃油来磨车??有何影响?

网友:
可以的,素油自已掺合,最好过滤一下。

网友:
cgopen  在 2005-5-27 09:50 PM 发表:

可否用4:1燃油来磨车??有何影响?

最好用百分之三十的素油磨车,有的模友用大一号的桨磨车,但是我觉的不好,就用正常配桨大油门富油启动后收到二分之一油门来磨,磨十分钟休息十分钟,磨车时间要有30-50分钟,再到小油门磨车30分钟后,一般都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