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汽油快艇可以用4YF吗?

楼主(2005-05-27):
请问高手汽油快艇可以用4YF吗?我听说汽油机点火有干扰,必须用PCM设备,请问是这样?如果汽油机确实有干扰,有没有办法使干扰减小??

网友:
虽然我是菜鸟,但我认为只要屏蔽得好没问题。相反屏蔽不好,什么也不可靠或者说心理没底

网友:
我的感觉是不太好,fm的抗干扰性太差了,玩汽油机最好用pcm的

网友:
接收的屏蔽 弄好也没问题

网友:
怎样做屏蔽?

网友:
其实换个抗干扰火花塞(内带电阻10-40K),我这边的模友AM的设备照玩汽油船.

网友:
小蓝0068  在 2005-5-28 09:26 AM 发表:

其实换个抗干扰火花塞(内带电阻10-40K),我这边的模友AM的设备照玩汽油船.

这个我知道但我们这边没卖的,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
这种抗干扰火花塞的确难买,但在高压线与高压包之间串联一个约40K电阻也是可行的.我这边有人试过OK.

网友:
小蓝0068  在 2005-5-28 11:03 AM 发表:

这种抗干扰火花塞的确难买,但在高压线与高压包之间串联一个约40K电阻也是可行的.我这边有人试过OK.

回去试试

网友:
用錫紙把接收和舵機認真的包好~沒問題~

楼主:
请问李成军LCJ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5-28 21:08 发表:

用錫紙把接收和舵機認真的包好~沒問題~

天线呢?你也能用锡纸包上?

网友:
logicalmetal  在 2005-5-28 10:23 PM 发表:

天线呢?你也能用锡纸包上?

天綫盡量拉齣船外~拉不齣來的地方~也不是不能用錫紙包~

网友:
。。。。。那还怎么接收信号。。。。。

网友:
拉齣來的天綫就別包暸~我說的是藏在船內的一小部分~那部分可包可不包~無所謂的~

网友:
可是外面也一样会受干扰的。。。。

网友:
沒什么大問題~

网友:
请问LCJ怎么联系啊

网友(2006-04-07):
高压线与高压包之间串联一个约4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