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直用GY240还是GY401好

楼主(2005-05-28):
采用尾
电机
的电直用GY240还是GY401好?
如果是采用尾桨变距
舵机
的电直呢,是240还是401好?

网友A:
240的配模拟舵机,401的是数码,

网友B:
当然贵点好,不过一般的小电直,240绝对够了

网友C:
对电直来说240已经是浪费!401就相当于拖拉机安装了DVD音像系统了!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电直都太小了!

楼主:
主要想一步换到位。
以前听人说,用尾电机(比舵机反应慢)的电直用401跟PG-03效果差不多,感到很迷惘。
所以想问问,在尾电机和舵机两种场景下,401好还是240好。

网友D:
这个东西还是不要想一步到位。实用最好。

网友E:
401好,不过最好是用变距方式的飞机